求助!马兰士PM-80AF一个声道无声音

楼主(2019-10-25):
右声道不工作,无声音,板子上正常时两个LED发光管应该都亮的,现在都黑了,左声道很好,正常放音,测管子上供电都正常,功放管是场效应管一个声道四个,对功放维修没经验,求高手指点迷津,另外哪位老师有图纸的分享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懒的拆修。准备买宝华302音箱了。自己没有心思听。

网友A:
1查显示IC为什么不亮,是否电源断开.

2除上贴说查喇叭接的继电器触点,若无果,输入低频波形〔中央电视台好些台午夜零时有供此讯号〕以示波器

左/右两声道对应交流讯号热点一点一点对照看波型,即可查到毛病

网友:
依葫芦画瓢,很好修的啊

网友B:
https://www.hifiengine.com/manual_library/marantz/pm-80.shtml
本服务手册包含原始工厂维修手册中包含的完整信息。手册中包含电路图。服务手册通常包括印刷电路板,框图,分解图,组装说明和零件目录。对于希望维修其设备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宝贵的信息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喇叭保护续电器;

继电器正常吸合,没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显示IC为什么不亮,是否电源断开.

2除上贴说查喇叭接的继电器触点,若无果,输入低频波形〔中央电视台好 ...

谢谢版主指点,我再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hifiengine.com/manual_library/marantz/pm-80.shtml
本服务手册包含原始工厂维修手册中包含 ...

谢谢您的图纸,不是完全一样,电路类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我再查查看。

近来帮在美华人团体节日会负责音响管理工作,碰到些机器事故 ; 是小电路板与主电路板,前面板与中央控

制电路板之间的镀金排插,由于年岁久远,积聚灰尘,接触不良,几乎导致会议失败,幸好用【逐段排除法】找出

毛病,数个毛病中有一个毛病便是一个声道不响.这种毛病拆开板块后完全消失.全机装好后示波器探针又无法

插入板间间隙.几乎是无法可施,无法可查.所以我经常建议机器到手后先全机大扫除,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老

年机就会不药而治愈.而帮要维修机做清洁卫生,是我国HAM元老岳中权 ,余贞卓 言传身教,绝对是无线电修理行

业的行业美德.这种美德希矿坛人能发扬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来帮在美华人团体节日会负责音响管理工作,碰到些机器事故 ; 是小电路板与主电路板,前面板与中央控

...

一开始也考虑到了接触不良,各种插件都检查清理了,各种敲打摇晃都试过了,怀疑的地方也补焊了,依旧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接触好吗?

这个机器继电器不吸合板上的两个LED也应该正常亮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考虑到了接触不良,各种插件都检查清理了,各种敲打摇晃都试过了,怀疑的地方也补焊了,依旧老样 ...

上面4贴的2,是这台机的终极修理方法,就看你怎样更细致理解,用好用灵活,使毛病显露.

A  例如;用高压无极电容隔离好音源后,你可从功率管输出开始一环一环向前级所有讯号热点退,这样地观看

左右喇叭声道上示波器图形是否对等.〔无示波器用喇叭一样,〕

B ;  把标准0DB音源同时注入左右声道,用示波器从输入端开始一步一步向后级所有讯号热点推进,观看

左右声道到那一步波型不同,便用这点如没有示波器可用任何低放如收音机低放在电位器输入端串1uF/100V无极

电容来代替示波器探头,唯不同讯号强变VOL要调致适当强度时再进行左右对照,如讯号仍过强,再串一电位器继续.

用这两个方法,毛病就无法逃过孙悟空的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继电器不吸合板上的两个LED也应该正常亮着的

我不是叫你沿两个LED不亮途径,查是否有低压小电流供电源有否失效便LED不亮?你这点不可以溥衍了事不回答我的,

事关如若这LED推动IC供电与功放级一个『为阻止CPU操作而发出的卡卡卡噪音的静噪音讯讯号截止管』是同电源的,

那这LED不亮,绝对也与音频不响有关,而且这『截止管』坏的几率不低,或许这截止管坏其中之一短路,

影响推LED的IC没电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