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高音喇叭和铝合金那种类型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9-10-25):
这个T0A高音喇叭我己经放了好几年了,现在想利用他,想装在乡下做广播喇叭,不知道可行不?不知道它和以前生产队广播那种铝的有什么分别,准备装在乡下每天早上定时播放新闻联播,开它半个小时,25W的晶体管机不知道能播放多远。

楼主:
发错板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错板块了!!!

没有错,这里的高手特别多,你这个高音喇叭不是室外用的,过去我们用的是号筒式高音喇叭,不考虑音频效果,16Ω 25W的喇叭可以满足1公里的范围。

网友:
您这个喇叭是大型音箱上用的高音头,需要配合分频器(或分配电容)使用,不能用作室外广播的高音喇叭。这种高音头一般只能表现3000Hz以上的音频信号;而户外那种广播用高音喇叭能表现400Hz以上的中高音频音域。所以说,您用这个喇叭播放音乐只能听到很小的高音表现,而中音部分他发不出来,强行加大音量他会烧毁!用作高音防空警报器应该可以。

网友:
      好东西。这是专业用恒指向形高频号筒扬声器,由驱动器与号筒组成。一般多为8;16欧。你这个带有阻抗变换器(线间变压器)高阻抗输入250等三档,可以直接接入扩音机的高阻250欧输出端子。它不是分频的那种,分频的都是8;16欧输入的指向形高频号筒扬声器(四棱锥)。那种圆锥形广播用大喇叭名牌真美喇叭5W的频响800—7000Hz;25W的频响350—7000Hz,你这样的国产喇叭(无变压器低阻抗输入)频响500—15000Hz。认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接一下就知道了,25W的扩音机接40W喇叭绝对不会过载烧坏的。

网友:
这个高音不是广播用的高音喇叭,可以搜一下,村里广播的是圆圆的灰色的,比这个大的多,那声音超级响亮

网友:
      这是剧场,礼堂,体育馆,体育场用的高音喇叭,后被音柱取代。音质好于真美大高音灰色铝号筒广播大喇叭(转换效率高)。音膜不同前者是铝合金或钛合金膜,后者是黄腊绸布膜。可用。

网友:
也可以的在户外挂在高处方圆500米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音喇叭具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