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4055单端图

楼主(2019-10-25):
哪位老师做过4055单端,给图图看看

网友:
这个管子可以用6P14或者EL84代用(管脚需要修改),灵活变通之后可以用这个6P14的单端电路图。既然可用6P14的电路图,这矿坛电路图区多了去了,还有百度上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可以用6P14代用,那么也可以用这个6P14的单端电路图。既然可用6P14的电路图,这矿坛电路图区多了去 ...

代用和正儿八经做的距离还是有的,想把这个管子发挥到极致。

楼主:
6p15代用6p14也完全没有问题,能响,也听不出什么区别,这样玩没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6p15代用6p14也完全没有问题,能响,也听不出什么区别,这样玩没啥意思。

那么,您想听出一个什么效果来?管子的最佳工作状态,需要很精细的调试,包括变压器的参数也不能100%的符合,别人给你的电路图,只是作者本机的参数,到你手里照图画葫芦也不能保证各个参数一致的。所以首先第一步装响,才能进一步进行精心的调整直到符合你的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您想听出一个什么效果来?管子的最佳工作状态,需要很精细的调试,包括变压器的参数也不能100%的符 ...

说的有道理

网友B:
4055是电子管型号吗?
??????

网友:
  你是认真的吗

楼主:
应该是cv40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5是电子管型号吗?
??????

版主是cv4055

网友C:
CV4055是6CL6还是6CH6,等于6P15,6P9,宽带放大用的,直接找6P15的图就是,跟6P14,EL84不沾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V4055是6CL6还是6CH6,等于6P15,6P9,宽带放大用的,直接找6P15的图就是,跟6P14,EL84不沾边

那el821呢???

网友:
EL821好像跟CV4055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