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分立件收音机,追忆当年DIY分立件收音机感受和梦想。

楼主(2019-10-25):
     80十年代,制作了一个较复杂的分立件收音机,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才成功,三极管烧了好几只,特别心疼,当成功时,高兴的跳了起来。
一直向往着制作一个更复杂的分立件收音机,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再制作,现在有时间了,垃圾电子元件到处都是,原一下当年的梦。
     第一步,绘制地方和中放电路图
     第二步,绘制PCB电路板和热转印。
     第三步,用三碌化铁腐蚀电路板,打孔
     第四步,焊接元件。
     第五步,调试。
      低放电路调试的很顺利,静态总电流15毫安。示波器通过10:1分压,负载8欧姆,1KHz输入,电压放大倍数211倍,10KHz输入电压放大倍数197倍。
     心急,中放板没有焊完,进行了一下调试,断开B4和C1,从C1输入465KHz信号,250:1分压测量,电压增益可达80多分贝,接通B4和C1电路自激,将耦合电容C1换成82p,C2换成810p,自激消除,电压增益63分贝,自激原因可能是前端4个中周接有窄带宽带转换开关,调谐回路走线长引起。
测量一下窄带幅频特性,出乎想象的窄,下一步研究通带过窄的原因,进一步调整,使其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高手啊!真牛!

网友:
最期待下集:高放部分
用几联空联,有无高放,独立本振采取何种电路,用哪种低噪声管,场管还是普通管,中波天线线圈用多少股的,短波用不用短波磁棒耦合的古老方式,……楼主如何造出古朴高灵敏的机头,让人充满想象。

网友:
支持DIY,祝楼主成功!

楼主:
元件焊接,从箱子里找出了两只3AD6C,都生锈了。

网友A:
再搞个大机箱,大喇叭,听老教授用浑厚的嗓音,起劲的兜售长生不老药

楼主:
增益测量,低频10:1分压输入,中频250:1分压输入。

网友:
做的很好啊,这样设计板来我做不好,18年前我这样做感光板失败了。当时就是我们公司总工程师,让我用软件设计好后,他帮我发到厂家做样品。就这样入门了电路设计一直到现在。现只有用软件设计好后发给厂家做。自己没有时间玩这个了。

楼主:
中周绕制采用0.8漆包线,新旧中周磁芯都有,力求弱耦合,使窄带足够窄,但由于不会计算,实际测得中频通带太窄了,还得进一步改变耦合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搞个大机箱,大喇叭,听老教授用浑厚的嗓音,起劲的兜售长生不老药

必须的,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网友:
收音头部分非常的好,音质极佳。功放部分AD6温度性能不好,建议改硅管;DD01或DD15。

网友:
赞,可惜印板图无另件位置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绕制采用0.8漆包线,新旧中周磁芯都有,力求弱耦合,使窄带足够窄,但由于不会计算,实际测得中频通带 ...

楼主手艺真好,请问扫频仪是虚拟软件吗,能否分享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周绕制采用0.8漆包线,新旧中周磁芯都有,力求弱耦合,使窄带足够窄,但由于不会计算,实际测得中频通带 ...

0.8的漆包线怕是绕不下,0.08可以有。谐振电容并联一个大点的电阻可以改善通频带。弱耦合貌似能量传输效率会低

网友C:
这高频扫频仪是自制的吗?那有的买?

网友D:
很漂亮 ,功放对管采用大功率锗管,β值要一样一样大呢。祝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搞个大机箱,大喇叭,听老教授用浑厚的嗓音,起劲的兜售长生不老药

见解独特,我也奇了怪了,我们这里调频,买药台效果好的出奇,一点杂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的漆包线怕是绕不下,0.08可以有。谐振电容并联一个大点的电阻可以改善通频带。弱耦合貌似能量传输效 ...

    漆包线确实是0.08的,原贴有误,谐振电容并联电阻会加大损耗,中放增益要不够的话,重绕中周。反正是中周自己绕制,再重绕,把耦合系数再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高频扫频仪是自制的吗?那有的买?

扫频仪之自制的,软件是自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漂亮 ,功放对管采用大功率锗管,β值要一样一样大呢。祝成功

  两只大功率管放大倍数不一样,电路图上边的那只放大倍数小,上边的推动管为集电极输出,有电压放大倍数。下边的推动管为发射极输出,没有电压放大倍数。靠改变上边推动管的发射机负反馈电阻,使上下总体放大倍数基本一致。

楼主:
加大了中周间的耦合电容,中频通带以满足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周绕制采用0.8漆包线,新旧中周磁芯都有,力求弱耦合,使窄带足够窄,但由于不会计算,实际测得中频通带 ...

扫频仪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漆包线确实是0.08的,原贴有误,谐振电容并联电阻会加大损耗,中放增益要不够的话,重绕中周。反正是 ...

功底深厚,加上测试仪器如虎添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频仪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分享扫频仪有一定难度,因为我制作的这个测量工具是一个综合性的,测量功能较多,由一个单片机控制,通过串口将数据传给电脑,电路很复杂,单片机之外的芯片用的较多。

网友:
不是一般群众可以做到的。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

就喜欢这种充满怀旧感的电路。

中放电路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级联放大,独立AGC放大,单独一级场强指示放大,非常的赞!

网友F:
3AD6C稳定性不好,温度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D6C稳定性不好,温度敏感。

手中塑封的大功率低频硅管不少,只是为了感受老元件的效果,只是为了做,不是为了长时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