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台小主机求助大神

楼主(2019-10-25):
想组台小主机看电影学画图,听说AMD处理器便宜,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要求迷你主板自带核显,价格不能过高!先谢谢

网友:
要求不高随便整,固态盘,4G以上条子就好了,坛子里有好多小主板i5三四代都可以。

网友:
不是主板自带核显,而是靠CPU带不带核显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
画图,什么图?要是工业制图或精细PS等,对显卡要求高

网友:
现在价格透明,按预算办事就行了

网友:
我能说不如直接联系我嘛?

网友:
cad得用个好点的显卡,,,,,

网友:
CAD也是图,solidworks三维是,系统自带的画板也是图,要求差远了

网友:
现在价格透明得很,直接按照自己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搜就是了,然后再比对比对,基本价格差不多的,性能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2019-12-06):
小主机的话,买个A300的机箱,自带主板,再买个amd3400G的cpu,内存和固态,美滋滋

网友:
这东西就是拿多少钱办多少事,

网友:
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Notebook/1930577?p=1
这价位不知适合楼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