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p的可变电容器可以这样代替吗?

楼主(2019-10-25):
短波再生收音机需要一只100p的可变电容器。可是,奇缺呀。
请教朋友们:可否用一只365p的单联可变电容器串联一只固定的电容(两只68p固定电容并联后为136p)代用。365p可变电容器与136p固定电容串联后约等于100p。
请朋友们指导!谢谢!

网友:
可以用普通可变电容拆去一部分动片。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是线性要列出公式做一下图看一下。

网友:
       可变电容(不包括半可变与微调电容)按动片形状可分为,直线电容式;直线波长式;直线频率式。对数式。再生100P可变用的是直线电容式,调谐365P可变用的是对数式。为了能均匀的调解再生又没有100P的,就用容量大些的拆片解决。
      也可以改用10K电位器调解再生,或者用更大一些的电位器通过调整帘栅极电压来调解再生。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以前调频收音机也这样做过。不过缺点也很明显,一端台很少,一端台会挤在一起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指导!

网友:
可以,只要高频参数合适,就是数学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