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搞坏的硬盘还要自己修好

楼主(2019-10-25):
想装一个32位WIN7系统,启动盘里的GHO文件好像损坏了,翻出来做备份的硬盘复制一份,心急,电脑还没关机就拿起D口往硬盘上插,就听啪的一声,电脑断电,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
拔下新插的硬盘,电脑正常开机,硬盘挂了。......里面满满的备份啊.   拿起万用表检查,5伏对地短路,保护二极管击穿了,应该是插电源时D口拿反了12伏碰到了5伏插针,从报废硬盘电路板拆了个二极管换上,试机,硬盘复活资料有回来了,烙铁小焊点难看,好歹能用了

网友:
一天吃饱了没事不要瞎jb搞

网友A:
看起来像是老式的硬盘,不过也真是幸运。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B:
不可能啊,D口反插是插不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老式的硬盘,不过也真是幸运。

老日立盘,八千多小时,状态良好,备份好文件然后吃灰

网友:
运气好,保护电路快速动作,故障没有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D口反插是插不进的。

没有插进去,就在外面蹭了一下,结果碰到插针了,这是第二次了,上次没挂但是电源也保护关机了.

网友:
我备份文件都是用 2.5 寸的裸盘搞的。

外套个硬盘盒可以是移动硬盘,关键时刻可以装进笔记本救救急

网友:
有惊无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插进去,就在外面蹭了一下,结果碰到插针了,这是第二次了,上次没挂但是电源也保护关机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只在外面蹭不进去,结果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只在外面蹭不进去,结果就……

结果一不小心就进去了,还搞出了事。

网友:
一不小心又开车了

网友:
楼主利害,立马就知道是保护二极管坏了!

网友E:
应该给硬盘再加个保险管,要不然说不定你哪次又着急了呢

网友F:
从前电脑大多都不是即插即用板卡;器件;外设,养成断电后插拔,避免忙中出错。幸运了

网友:
蹭蹭就这样了?还是加个套吧!不然还是不保险!

网友:
你是                 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给硬盘再加个保险管,要不然说不定你哪次又着急了呢

这个应是浪涌保护二极管,过压反映速度比普通保险管快得多,要是普通保险管挂了的话,主芯片估计也要挂,看不清型号,拆了个别的硬盘5V        保护二极管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前电脑大多都不是即插即用板卡;器件;外设,养成断电后插拔,避免忙中出错。幸运了

大意了大意了
话说重要文件还是多重备份为好,现在机械硬盘都白菜价了,不心疼,不过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是必要的,往往是忙中出错

网友: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果一不小心就进去了,还搞出了事。

都是淫才;

网友:
技术大牛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