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M317电路中三极管和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9-10-25):
我的理解是本图中Q2、 Q3根据电压的提高达到三极管开启条件而导通使继电器吸合而切换绕组,但是不太明白Q3的作用,还有输出部分二极管D5的作用,本人因是初学者,对电路理解的不太透彻,请大神们帮俺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D5作用和D1类似,D1的作用是3端稳压的输入、输出不要受反向电压,D5的作用是3端稳压的输出端、公共端不要受反向电压(与D2一起用更保险),3极管Q3的9014是接成稳压管形式,超过EB结的反向耐压(大概是5-8V)击穿使得Q2导通切换输入A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5作用和D1类似,D1的作用是3端稳压的输入、输出不要受反向电压,D5的作用是3端稳压的输出端、公共端不要受 ...

原来如此,谢谢解惑

网友:
D5没用,Q3是6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