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胆机的输出变压器是环形的吗?

楼主(2019-10-26):
这种胆机的输出变压器是环形的吗?
推挽输出是否可以用环形铁芯。哪位老师给指点指点。

网友:
输出变压器不会是环形,
推挽输出应该不用环形铁芯。

网友:
也有使用环牛做输出牛的推挽机但是不多见,更多的是E牛用了白钢杯做牛罩

网友:
电子管信号发生器XFD-7A采用的是6P3P推挽输出,它的高低频输出变压器都是环形的。其中低频变压器使用铁芯,频率范围达到20KHz,高频变压器使用磁芯,频率范围达到200KHz。所以使用环形铁芯做输出变压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斯巴克常用环形变压器,不过多用在电源牛。

网友:
国外机尝见英国,听说要割开留隙

网友:
我用卡车的机油滤芯器的外壳作过E牛的牛罩看起来确实像似环形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斯巴克常用环形变压器,不过多用在电源牛。

斯巴克 有环变 的输出。但是早期产品的环牛容易击穿损坏。

网友:
推挽可以用环变输出。但是不好绕线啊。

网友:
不如用R型铁心,好绕。

网友:
牛罩是圆的不代表牛就是圆的

网友:
用磁环绕过短波巴伦,也有切过气缝绕,用网分看有好宽平直的频响,音频因业余没条件绕环型也没仪器方便测没弄过,厂家有专用的环形变压器绕线机绕制不是难事,订制和EI型价差不多。但成品环输出牛少见,肯定有不好普及的原因!

网友:
国内的梁氏胆机的推挽变压器是环型的

网友:
业余估计都是嫌环变难饶吧

网友:
环形铁心质量极好,单端用要留气隙,工艺上不方便而且降低质量。推挽对绕组对称要求极高,能解决这些才能采用环形铁芯。自己一定要用也不会有大问题,肯定会响,工业设计考虑因素就多了。

网友:
中间断开变成两个半圆,是不是如C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