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日产轩逸用什么机油合适?

楼主(2019-10-26):
车子现在使用的是10W40的黄壳车主感觉不如专用油。请推荐好用的,性价比高的机油

网友:
东风日产的全合成机油4S的人说不怎么样的,我的天籁现在是在路边的修理店随便换的,开4-5000肯定没问题,

网友:
看保养手册的粘度就行了,日本车的发动机精度高,本田甚至有0W10的全合成,你这个一直用20粘度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还省油,千万别听路边店的加10W40粘度,油耗会增加,冷启动性能也低于5W或者0W开头的

网友:
日本车不要使用高标号机油,一般用0W-20、5W-20

网友:
日产的HR16发动机吧  ,我 的也是,,,这次自己动手换了5w30的机油,是安索牌子的全合成机油,,官方数据1.5万公里换机油,换之前买了嘉实多洗车油洗了30分钟  这个牌子的机油都是统一价格398元,,淘宝京东一样的,,你等双11可能便宜点

网友(2020-02-18):
某宝买的方牌全合成不错,5w30,活动时50一瓶,一年或一万公里一换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如此。我们一般直接4s挑一款。

网友:
我在东北,用的是5W40

网友:
我旁边的修车老就是建议我用黄壳。感觉不够力。

网友:
全合成的,一年保养一次,没有问题。

网友(2020-03-24):
用过好多年进口灰壳5W30,一支900多ML,一次3支,1万换一次用在奇瑞风云2,之后转成红线同规格机油和齿轮油,当时70多一支,现在翻倍了。现在换成骐达,四儿子店的所谓的全合成0W20,不好用而且5千就要换,贵。如果想经济实惠的,换灰壳的5W30,就是起步相对慢些,但是耐磨,想起步快0W20

网友:
只要不是假机油5W20 5W30合成油即可了。每8000或一年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