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6N6耳放的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9-10-26):
昨天在本地卖家那里抱回来的,电源是两组250(70ma),两组3.15V(2A),一组5.5V(0.9A)
管子是一只喜万年12AT7推两只北京6N6,还有一只电子管6Z4在电源那边做整流。
测了两个电源,一个大概是270V左右;还有一个是6N6的电压1.7V左右,卖家帮我筛选了几只6N6做配对,就是看的这个电压。

不知道我这个是WCF结构还是SRPP,卖家也没有电路图提供。
我想自己仔细研究一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提供个类似电路图参考参考,谢谢

楼主:
网上找了一些6N6耳放图片,我这个跟上面这个6N6电路图是不是一样的结构?

网友A:
只看出来那只二十七厂的输出牛初次级串联当电感用。
两只绿色的轴向电容是输出电容。
这搭棚,这焊工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舍得把我的耳机用这个耳放

网友:
阴极输出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出来那只二十七厂的输出牛初次级串联当电感用。
两只绿色的轴向电容是输出电容。
这搭棚,这焊工

是的,两只0.47uf MTK轴向电容和两只KMG 220UF并联当输出耦合电容
然后那只牛用来当扼流圈还是电感了
焊工确实糟糕,比我自己焊的差的老远。并且我准备拿来推701的,残念

楼主:
那就是SRPP了?不是WCF?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SRPP了?不是WCF?

我没有仔细看元件接线,只是猜测,

网友B:
电路是阴出,两个三极管并联了,比较传统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阴出,两个三极管并联了,比较传统的用法

谢谢指点!
自己拍了两张内部图,可以看的更清晰一点

网友:
6N6不是并联的也没有输出牛基本就是SRPP或是WCF了

网友:
其实指示灯就近灯丝取电就得了,还能整洁些许。。。

网友:
买这样的机子还不如自己买件回去自己搭

楼主:
这台机机被你们说的好惨

网友C:
焊点还可以,只是元件搭得有点乱。

网友:
比我焊的还难看

楼主:
楼上朋友也是南岸的吗?我在南坪西路这边,回去了有时间一起交流交流

这个是卖家老师焊的,不是我焊的。我其实焊工还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点还可以,只是元件搭得有点乱。

确实元件走线比较飘逸

网友D:
SRPP吧,基本上都是这个设计。输出阻抗适中

网友:
这手艺还干卖,无雨了-------

楼主:
已经退给卖家了
主要是其它原因退的,做工还在其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SRPP吧,基本上都是这个设计。输出阻抗适中

接AKG 701声音还是挺大的,那个屏压当时量了一下,270几V,比较的高

网友E:
没显微镜,这是毛糙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AKG 701声音还是挺大的,那个屏压当时量了一下,270几V,比较的高

居然是大手办么……是不是轻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大手办么……是不是轻音粉

你懂的
BTW:其实摇滚我也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显微镜,这是毛糙悍出来

是说我那个SS7350芯片么?
这是放大了的图片,实际芯片是比较小的;焊的时候又不敢焊太长时间,怕烧坏芯片。
入不了你的法眼

网友:
当然晓得是放大,只是手法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