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只神奇的管子:WY10P

楼主(2019-10-26):
按照命名方式,WY10P应该是充气稳压管,但是WP10P是一只“四极管”,不知是如何稳压的?
据说国外有爱好者拿此做X射线管,也倒是挺新奇的。(链接:http://danyk.cz/rtg2_en.html

网友:
这个是串联调整用的,原则上应该是按四极管命名,估计只能稳压用,就命名成WY10P了

网友:
通常稳压管都是冷阴极的充气离子管。国产唯一WY10P是热阴极的。其实是下面稳压电路的集成。

网友A:
我有好几只WY10,把加速极和阳极接在一起当三极管,阳极电压350v测了一下有放大作用。希望感兴趣的坛友可提高电压进一步试试,或许能有意外收获!

网友:
高压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几只WY10,把加速极和阳极接在一起当三极管,阳极电压350v测了一下有放大作用。希望感兴趣的坛友可提 ...

印象中LM317都可以当一个甲类功放集成电路使用。无非不是很方便而已。

网友:
‘’电真空“好:你说的情况确实可行,网上还有应用电路。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为什么此管内部结构这么像CRT的电子枪?此管原来是在什么设备上使用?

网友B:
据说国外有爱好者拿此做X射线管,关心这问题,业余DIY不注意就给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国外有爱好者拿此做X射线管,关心这问题,业余DIY不注意就给射坏

的确,X射线十分危险,需要铅板的防护。
最近我就在做此实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至(https://www.kechuang.org/t/84741?page=0),也是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几只WY10,把加速极和阳极接在一起当三极管,阳极电压350v测了一下有放大作用。希望感兴趣的坛友可提 ...

再提高就出X射线!小心为妙!
(开玩笑,电压至少要20Kv才能穿透管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