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用Multisim仿真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26):
12454062
提示仿真错误

网友A:
1.电阻为什么都用的是可调电阻?而且第三脚还没接东西。MS里面有悬空引脚很容易出问题。
2.将变压器次级的一端也接地。
3.次级两端接个电阻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边那个图用什么画的

--------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为什么都用的是可调电阻?而且第三脚还没接东西。MS里面有悬空引脚很容易出问题。
2.将变压器次级的 ...

改了下,次极接地后不提示仿真错误了,但电路不工作

网友A:
你电路接错了吧,和图片里不一样,电感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接错了吧,和图片里不一样,电感的位置。

5楼已经改过来了,电感的位置应该不是关键,主要是无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