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简易台钻完成,照明加上了。

楼主(2019-10-26):
PCB专用非常好用,下一步再找找无刷电机的相关资料,再做一台无刷电机的微型简易台钻试试。

网友:
嘿嘿,不错,就是电木板打孔有味道

网友:
用空调室内风机电机行不,有霍耳元件方便改造变速的,采用都是高精度低噪声轴承。

网友:
人才辈出,不服不行

网友:
抽荷花,有钱人啊

网友:
做得不错,改成钻铣更好

网友A:
是燕尾槽吗?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燕尾槽吗?求链接!

我用的是滚珠滑轨,不是燕尾槽,是在我们当地机电市场买的。15mm宽轨道150mm长,加配套滑块一块,一共65元(滑轨配合比较精密,移动顺滑,没有丝毫晃动)。网上有很多滑轨产品。

网友B:
高速电钻  不一定好,,要是能调速就牛了

网友C:
不错,但二个问题,电机是否转速过低了?估计几千转,会有毛刺。另如何保证垂直度?钻头不垂直于工件易断,究竟是钨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电钻  不一定好,,要是能调速就牛了

这种直流电机12V~24V都可以正常使用,在这个电压范围内转速变化很大,如果需要可以用可调电源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但二个问题,电机是否转速过低了?估计几千转,会有毛刺。另如何保证垂直度?钻头不垂直于工件易断, ...

是的,在家里鼓捣着玩只能尽量保证垂直度了,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断钻头。

网友D:
好手艺啊!!
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啊!!
成本多少?

大约140元吧。

网友E:
我从来拿着电机钻电路板孔,方便简单。(9V电机)

网友F:
看到网上有用抽屉滑轨做台钻的,可能成本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来拿着电机钻电路板孔,方便简单。(9V电机)

你的方法确实不错。我也曾用小手钻打孔,手不稳折了几根钨钢钻头挺心疼的。所以,跟各位老师学习制作小台钻打孔不折钻头是我的主要目的。其次打孔时还省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网上有用抽屉滑轨做台钻的,可能成本低一些。

抽屉滑轨做台钻我也见过,看着不错,应该也很好用,我还见到用木板做小台钻的,能起到打孔的作用就很好。

网友:
不错,一直想做个,就是手艺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确实不错。我也曾用小手钻打孔,手不稳折了几根钨钢钻头挺心疼的。所以,跟各位老师学习制作小台 ...

钻孔也要注意,一个孔一次成形,不要钻二次来修改孔大小,我也断了一些钻头,开始用小钻头钻不够用再拿大钻头扩孔,钻下去钻头就断了。有时碰到原来孔小了想要个大孔,最好用手电钻麻花直柄钻头,慢慢地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屉滑轨做台钻我也见过,看着不错,应该也很好用,我还见到用木板做小台钻的,能起到打孔的作用就很好 ...

我就用抽屉滑轨做台钻的。
电机座下面安几个高亮度LED灯。
当年没什么工具做,锉刀加锯子。只能将就吧。

网友:
其实只是钻PCB孔行程很短,我用最简单的结构都可以正常钻孔也没有断过钻头,够用就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22574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台钻现在还在用么

做好时用过几次,现在基本没用了,是没有可需要钻孔的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