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楼主(2019-10-27):
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好像子弹头里面的钢芯

网友:
像是0欧电阻。

网友:
低阻值的电阻

网友:
图片上有二件东西,你指的是哪一件?

网友A:
      就是一段钢棍,可能是30000系列圆锥滚子轴承中的滚子。另外我有一个薄型吉列袖珍往复式电动剃须刀,里面有一与你这个相同形状的配重钢棍,充电时还起到一定的吸热作用。
     另外一个是三环电阻,第四误差环银色±10%。

网友:
我这里光线的原因,第一眼看到的是马路上躺着一只硕大的色环电阻!
……

网友:
5环高精度电阻及内芯。

网友A:
看来4楼8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4楼8楼是正解。

仔细看,这不是电阻,这是一个电位器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热心的同学们,这个电阻可以很好的利用,你只要稍微动动手,它就可以变成你想要的任何阻值高精度无感电阻或者电位器,能做得你需要的阻值比如1.051都没问题

楼主:
金属膜电阻,把皮刮掉,用表笔在上面轻轻滑动,你想要什么阻值的电阻或者电位器都出来了

网友(2019-12-05):
黑心的奸商

网友:
鲁迅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网友:
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段钢棍,可能是30000系列圆锥滚子轴承中的滚子。另外我有一个薄型吉列袖珍往复式电动剃须刀, ...

这个肯定不是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子的倒角不是这样的
7系列轴承中的滚子,外径是经过磨削过的,非常平的

网友:
1欧姆吧,金属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