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老师!@小北京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怎么代换?

楼主(2019-10-27):
收了一台垃圾小北京机芯。尝试维修发现中周上边的线圈没有了。用什么型号的中周可以替换|?这中周没有屏蔽罩。用国产312系列可以替换吗?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312 中周或老式901中周可以替代。

网友:
找个电子管收音机中频陷波线圈拆去一部分线后可以代用。不建议改变原配槽路电容数值来迎合成品中周线圈。

网友:
都是465KC,一个放整的,一个放半只不就 行了吗。312代用可能Q值要高,性能会好些,但要注意不要产生来复级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