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220v输出5v的小变压器是否可以装在6p14单端上做输出变压器使用?

楼主(2019-10-27):
如题所示,请指教。

网友A:
音箱阻抗是4的合适。是8的时候是9v合适。

网友B:
出声音没有问题。别要太大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阻抗是4的合适。是8的时候是9v合适。

拆了改成个有9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声音没有问题。别要太大的要求

哈哈,木耳朵。压根到现在我都没听出胆石机的区别尴尬。

网友:
要求不高咋都能响。讲究就得按章法来。

网友:
220/5=44 44*44=1936 1936*4=7744
接入4欧喇叭初级7.7K。

网友:
要求别高,多少都能响。就是可惜了6P14的管子了。不过,淘弄一个老输出不难吧?到垃圾站找找。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七八十年代,做为好经验在各种电子刊物上多有介绍,只不过是代用,响是没问题,不能和专用的比,其实我也试过,和现在要求较高的输出牛,没听出太大的区别,我耳朵是很差的,当然别用仪器去测。

网友:
响肯定是可以响的,性能好不到哪去

网友:
最好改一下铁芯布置,否则小心磁饱和

网友:
不讲究就浪费了6p14.

网友:
这种变压器只能响,不能有高的要求--------

网友:
用来应急是可以的,长期用的话,就有点可惜6P14了...

网友:
如果各方面都花费不少精力金钱,结果到输出牛就随便一下。结果整机就很随便了,前面的工夫白费了。

当然,肯定可以这样用,即使他们说9V变压器。反正都随便了,又何必在意多少伏变压器咧?!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个D-Link电源适配器的变压器,输入220V80mA,输出9V1000mA,功率9VA,计算后可知该变压器次级接8欧姆喇叭,初级反射阻抗为5K。顺便测试了一下,初级电感6.16H,直流电阻390欧姆。铁芯插法不变的情况下,其最低频率为131Hz,国产三级收音机最低频率为150Hz,因此可以替代。但如果把铁芯改为顺插则电感约减少一半,低频效果受影响。经验证明电源变压器替代输出变压器功率不能太大,5~10VA之间为好,功率越大初级电感越小。该变压器次级接6欧姆喇叭时,适合6P1三级接法阴极输出电路,阴出电路内阻低、失真小、阻尼系数大,对输出变压器要求不高,只是需要较高推动电压。

网友:
铁心改顺插,加点间隙。会好很多。

网友:
用来应急是可以的,长期用的话,就有点可惜6P14了..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