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个关于空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9-10-27):
一台15KW的高频炉,出于留够余量的考虑,给配了一只100A的空气开关,在使用半小时左右就跳闸,开始以为是空气开关质量不好,给换了个正泰的,结果还是半小时就跳闸!按照公式,15KW负载电流为68A,我用100A空气开关足够了!现在跳闸是怎么回事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
计算出的工作电流最好实际测量对照一下。68A,是220v的?若按照您说的68A,已经到了器件标定的68%,按照国内配电电器产品的特点(dx),已经到上限了,我公司一线使用国产器件多采用标定额的60~65%,进口或正品合资按照70~75%,不超过80%使用。合资假冒的多。

网友A:
空气开关是否带漏电保护,我们厂里40Kw的恒温设备,经常跳闸,后来用没有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就不跳闸。

网友:
猜测高频炉属于感性电路,电流工作时应该超出68A了。

网友:
现在电工钳表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和空开连接的线耳的制作就很讲究了。如果连接部位的接触电阻过大,使空开过热动作也有可能。

网友:
好奇15KW是炉子的输入功率还是输出功率?

网友:
这个是热传导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还有就是密闭空间内(如箱子太小)温度上升了??检查你的电缆与接头的压接情况。

网友:
换原始的刀闸,100A熔断丝

网友:
你用的小型模组化开关还是常规大体积开关

网友:
如果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电炉的特点瞬间电流波动过大(可以达到稳定工作电流的三倍左右),自保护!!不排除线路老化压降过高的原因。

网友:
炉子工作的峰值电流是多少,还有考虑在炉子和空开之间加抗流

网友:
15KW电流68A,难道是单相?

网友:
       高频的设备有时候确实会造成空开莫名其妙的跳闸,以前我遇到过一例,客户的一台15KW的变频器只要一运行就跳闸,隔壁的几台都很正常,把那个开关接到空压机上就很正常,他们以为是变频器坏了,先是把变频器送到我这里检查,结果发现一切正常,接上电机运行很正常,后来我就直接带着变频器去了客户现场,装上后确实是不正常,只要变频器运行就会跳闸,不接电机也是这样,后来我让电工换了个开关就好了。
     鉴于LZ说的情况和以前的经验,建议LZ换个断路器,别用空开,或者说说在开关到电炉之间加个电抗器,阻断一下高频电炉的高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开关是否带漏电保护,我们厂里40Kw的恒温设备,经常跳闸,后来用没有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就不跳闸。

不带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