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台二手电脑

楼主(2019-10-27):
家里的笔记本坏了,准备换一台SURFACE PRO3 4+128  i5.一般就是上网,运行一下工控软件,西门子,三菱PLC编程和CAD。不知道够用吗。

网友:
笔记本其实就是一个主板,差不多全集成在这上面了,虽然没法单独换组件,但一般换主板就可解决大部分问题。可以从某宝上找同型号的换,全新的也就二百元左右。

网友:
SURFACE这种,如果外部接口能满足你需求,就没问题。比如USB啥的。

网友:
应该可以,够用

网友:
surface pro 不错的,还方便携带,关键你要用的工控软件是否跟新版系统兼容?surface 只能运行 win8 以上的系统。还有接口比较少,没有 com 口之类

网友:
surface pro做这些性能没问题,硬件调试不多没串口可以用u转串。

网友:
surface pro3您说的配置现在网上二手一千出头,配置够用了,唯一缺点,需要放在平整地方使用,第二,摔不起

网友:
换个联想小新pro13挺好,四千来块钱AMD标压处理器,16G内存,512固态

网友A:
surface pro3要注意的是系统,通常工控类软件不能要太新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rface pro3要注意的是系统,通常工控类软件不能要太新的系统。

老的工控软件没戏,较新的,如西门子tia portal v15之类的可以

网友:
硬件调试不多没串口可以用u转串

网友:
老的工控软件没戏,较新的,如西门子tia portal v15之类的可以

网友(2020-02-17):
二手闲鱼  不二选择

网友:
二手的也有好的,我350块买的东芝老本用了几年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在用去年从论坛买的Thinkpad X220,花了900大洋。安装Win7用起来挺流畅,就是屏幕小点12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的工控软件没戏,较新的,如西门子tia portal v15之类的可以

你应该加强学习了,老软件不怕新系统,你装到VMWare里面去就行了呗。我有台老设备,Borland C++做的DOS BGI界面,只能用COM1口。恰好那台计算机的COM1坏了。在VMWare里面装上WinME系统,跑老软件,然后在VMWare设置把外部真实的USB转出来的串口COMn映射到VMWare内部的COM1,结果老软件跑的非常愉快。没有VMWare,就是装纯DOS老软件也跑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加强学习了,老软件不怕新系统,你装到VMWare里面去就行了呗。我有台老设备,Borland C++做的DOS B ...

除非电脑配置高一点,不然虚拟机和宿主机都跑的哼哧哼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非电脑配置高一点,不然虚拟机和宿主机都跑的哼哧哼哧的

老软件本身性能就不行,你还怕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软件本身性能就不行,你还怕什么???

财务用的T3,在xp上跑的很好,在win10上,能装,但登录慢,基本很难登上,在虚拟机上装了xp,但是那个财务的电脑领导批的钱只够买4GB内存,跑了虚拟机,老牛拉破车,死慢死慢的,后来看到一个帖子,说是修改hosts文件,把t3服务器的ip添上,登录终于快了,但是有的功能模块还是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财务用的T3,在xp上跑的很好,在win10上,能装,但登录慢,基本很难登上,在虚拟机上装了xp,但是那个财 ...

2016年的软件也敢舔着脸说自己是“老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16年的软件也敢舔着脸说自己是“老软件”?

不在于什么时候出,关键是它只有在xp上才跑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在于什么时候出,关键是它只有在xp上才跑的正常

歇一会吧您,不是上个世纪出的软件一律别跟我瞎bb什么老软件。

网友:
苏菲是高端货哈,二手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