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12V版本的6J9?

楼主(2019-10-27):
如题:请问有没有12V版本的6J9呢?

网友A:
升压的电源,胆缓冲前级吗?

网友B:
好像没有,6J9国产的肯定是没有串丝版本的,毛子原版也是没有,甚至欧美同类也未见过

网友C:
12V降压或者恒流 给6J9不就完了,灯丝电流也不多大。

网友D:
西电404A,西门子D3A,叁数等同6J9,但都不是12V灯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的电源,胆缓冲前级吗?

不是的 主要是懒得再搞一组灯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6J9国产的肯定是没有串丝版本的,毛子原版也是没有,甚至欧美同类也未见过

哎 席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降压或者恒流 给6J9不就完了,灯丝电流也不多大。

降压或者恒流都要再增设电路,想偷懒 准备开发海版的6j9+2a3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电404A,西门子D3A,叁数等同6J9,但都不是12V灯丝的。

学习了 后面升级管子我试试这两个型号

网友E:
可以考虑两个管灯丝串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压或者恒流都要再增设电路,想偷懒  准备开发海版的6j9+2a3啦

穿个电阻不就完了。只是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两个管灯丝串接。

谢谢白版,已更改电路设计,多加了一个驱动管,现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个电阻不就完了。只是会发热。

哈哈,就是考虑到发热问题,左热一点右热一点,元件寿命就要整体下降啦

网友:
飞利浦的E810F,6688,叁数也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