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环形推挽输出的声音

楼主(2019-10-27):
买了个100W220/220的环形隔离变压器,220V*2作为初级,采用6P3推挽,屏极至屏极阻抗设为5000欧姆。用自制梭子穿线绕制次级,分别为2欧姆、4欧姆和8欧姆。每个输出阻抗采用并联为两个输出端。诸如2欧姆,可接两个4欧姆音箱并联,余次类推。
环形铁芯绕制的输出牛,对输出管配对较为严格,若两管屏极电流相差,则小音量失真。两管要调试静态电流一致。为此,电路采用甲1类推挽,两只管子的阴极电阻分别设置;以避免加大两管屏流不平衡。
以下试听:
1.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TM4NDIwNA==.html
2.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TM4NDczNg==.html

网友:
新人表示学习膜拜

网友A:
和EI变压器比那个音质好些? 我也想做环形推挽输出的变压器

网友B:
不错,新的尝试,新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EI变压器比那个音质好些? 我也想做环形推挽输出的变压器

环形变压器由于磁路容易饱和,因此在电路上,必须保持两管屏流平衡。因此不适宜做甲2类和乙类放大器。
环形变压器我买的是全铜100W隔离变压器,主要是要利用两组220V做推挽初级。由于电感量略低,因此没有采用6P1或6p14类推挽,而是采用6P3,这样每边屏极负载为2.5k。这样其电感也就可以凑合用了。我之所以使用环形变压器,主要是懒人做法,不用绕初级。这样只加绕接扬声器的次级就可以了。100W环变,每伏特约4.5圈。这需要买回环变后加绕几圈测试一下。因为不同厂家铁芯有区别,每图特圈数会有微小差异,一般每伏特+—半圈。
2欧姆折算为6伏特;4欧姆为9伏特;8欧姆13伏特。
使用环变主要还是图省事和便宜。
电路最好使用屏阴分负载倒相或分流可调倒相(最佳)。我是懒人采用的是自动平衡倒相,免去调整,但是要仔细挑选管子,必须屏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新的尝试,新的收获。

谢谢鼓励。

网友C:
请放一曲  蓝色多脑河圆午曲  听听。

网友D:
大胆的尝试,值得学习。输出牛是业余制作胆机中比较难的一件事。给初烧朋友提供了一条近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胆的尝试,值得学习。输出牛是业余制作胆机中比较难的一件事。给初烧朋友提供了一条近路。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放一曲  蓝色多脑河圆午曲  听听。

多瑙河已经录了片段,全录文件太大,优酷不能上传。
目前文件正在优酷转码,速度很慢。转码后将可以链接。请耐心等候。

多瑙河音域宽,低音浑厚,高音清亮,是测试放大器的好曲子。
可惜没有专用录像录音设备,只是手机录像,录音效果教原声有一定差距。

本文的目的是,给喜欢推挽机,又想简单便宜的同好们,提供先行实验的案例。

网友E:
环形隔离变压器?
不是对称绕制,直流电阻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形隔离变压器?
不是对称绕制,直流电阻不平衡

确实会有一点不平衡。由于采用是100W铁芯,初级线比较粗,电阻差异比较小。

网友:
很值得学习的尝试

楼主:
蓝色多瑙河的录音如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jI3MjQ3Ng==.html

网友:
有益的尝试。
其实我更懒,我是找变比合适的双线包CD电牛或者R牛代用,对称度好还省了自己绕次级的麻烦了,甚至连倒相也是找合适的牛来干,驱动波形对称度好,参数计算正确的话基本免调试。

网友:
向辛勤试验的探索者表示敬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EI变压器比那个音质好些? 我也想做环形推挽输出的变压器

用这种输出变压器与EI的比,声音清晰,层次分明,背景干净,低音逊色一点.....

网友F:
输出牛是业余制作胆机中比较难的一件事。给初烧朋友提供了一条近路。有益的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牛是业余制作胆机中比较难的一件事。给初烧朋友提供了一条近路。有益的尝试。

谢谢鼓励。

网友:
凡是电子管功放都是低音不足,中 高 音通透。特别听女音,石机无法比。

网友:
最好用c型铁芯电源变压器,尽量元多绕组的,内外层串联做初级,中间夹层做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