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代换

楼主(2019-10-28):
各位老师和同好 请问国外电子管6GT8有啥国产管替代的 谢谢

网友:
是6GH8吧,6F2直代。。。。

网友A:
未查到这一型号电子管。请确认提供电子管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B:
收音机管子吧,试试14GT8,某宝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查到这一型号电子管。请确认提供电子管型号是否正确。

电真空老师 管子是6gt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管子吧,试试14GT8,某宝好像有

双3级管还是单3级管图纸暂时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管子吧,试试14GT8,某宝好像有

是6GT8 谢谢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老师和朋友回复

网友C:
我去查了,确实没有这个型号,很奇怪,连我那部收录了一万四千种的《真空大典》上面都没有

网友D:
请楼主发个完整电路图看看,另一半用在什么地方?其它六个脚接在何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发个完整电路图看看,另一半用在什么地方?其它六个脚接在何处??

我们等得着急,他就是不让看个全图。没办法。猜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等得着急,他就是不让看个全图。没办法。猜谜。

这个三极部分在低放上,推算另外的部分八成是检波二极管,等全图发来就看我算的准不准了

(准了得叫我半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等得着急,他就是不让看个全图。没办法。猜谜。

看图这管是九脚,我还能算出这管的检波二极管至少两个且阴极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这管是九脚,我还能算出这管的检波二极管至少两个且阴极是独立的

那是狠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去查了,确实没有这个型号,很奇怪,连我那部收录了一万四千种的《真空大典》上面都没有

不是半仙,是全仙或大仙,请受小童一拜。6GT8真有两个独立的二极,用于FM平衡型检波,也有一个独立三极用于低频电压放大。因此没有國产胆可直代
。请教龙神大仙,可否用6G2三极代6GT8三极,用两个1N60p代独立的双二极?

楼主:
各位老师和朋友 实在抱歉手机登录有的问题无法实现比如截图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和朋友 实在抱歉手机登录有的问题无法实现比如截图等等

我代为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代为发一下

这位朋友 电路图就是这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 电路图就是这个 谢谢

如果有EABC8O,6AK9,6T8,6V8等也可改变接线完成。不过电路要改成,”不平衡型比例鉴频器”的形式,因为上述的胆是“不平衡型比例鉴频器“”的专用胆。

网友:
我找出两只6T8,你到胆艺轩电子管资料数据库查一下,估计稍改电路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半仙,是全仙或大仙,请受小童一拜。6GT8真有两个独立的二极,用于FM平衡型检波,也有一个独立三极用 ...

就是电压放大与鉴频,你的想法可行。试试吧。无非调解一下阴极电阻,正规是用大栅漏电阻阴极直接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半仙,是全仙或大仙,请受小童一拜。6GT8真有两个独立的二极,用于FM平衡型检波,也有一个独立三极用 ...

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米国后期有很多FM专用的电子管也可以用

网友:
刚才在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查了一下,有14GT8资料,是独立阴极的双二极管和三极复合管,μ为70,改一下接线可以用EABC80替换,国产管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米国后期有很多FM专用的电子管也可以用

真的找到6FM8这个胆,它与6GT8不单内部结构一样,而且脚法也完全一样可直扦直代,数据也是95%相近,比如μ值一个7O,一个72。不过可能更难找。

楼主:
谢谢白版主和各位朋友热心解答 谢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找到6FM8这个胆,它与6GT8不单内部结构一样,而且脚法也完全一样可直扦直代,数据也是95%相近,比如 ...

可以就行,这类管子都不太好买,6FM8我有几个制作FM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