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 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10-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试了一下这个FM鉴频器矿机电路,能响,但声音没有3DQ检波的声音大,二极管用两只1SS106,耳机用的是两只SHH-1舌簧耳机串联700欧,有可能是输出阻抗不匹配。

下面的电路是本坛香港张老师帖子里的,介绍更详细了一些。

网友:
见过单管机的这种电路,但作为直接鉴频的矿石机第一次看见。估计可以,建议有条件的马上动手。

网友:
材料都有,抽空试试,检波管换成1SS106或者1SS198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这是倍压检波电路吗?

网友:
这是相位鉴频器,自身没有限幅功能。但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我的FM 作品, 视频可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47434

另有用 3DQ 做的, 更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45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