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实验解答有关矿机调谐线圈抽头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10-28):
通过实验解答有关矿机调谐线圈抽头的几个问题

近几个月陆续有几位矿友向我咨询,归纳了一下,大概有这样几个问题:
   1. 为什么很多矿石机的检波二极管接在调谐线圈的抽头上,有何作用?
   2. 检波器使用调谐线圈抽头到底是为了阻抗匹配还是为了减少检波器对调谐线圈Q值的影响,哪个更重要?
   3. 能不能利用调谐线圈的抽头匹配不同阻抗的耳机?
   4. 抽头的位置如何确定?
   5. 在使用调谐线圈抽头连接检波器后为什么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6. 不用仪表测量,只用耳朵听,能否判断耳机与检波器的阻抗匹配是否匹配。

所有这些问题大都与二极管检波器有关,所以要从二极管检波器说起。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在大信号(强信号)和小信号(弱信号)的不同环境里二极管检波所表现出的工作状态差别极大,不能同日而语,所以这两种环境里二极管检波的工作情况只能分别分析,本帖先就小信号下的二极管工作情况进行描述,大信号下的工作情况等以后找机会再谈。
所谓小信号是指信号幅值小于检波二极管阀值电压的检波。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往往把工作点进入二极管阀值区但未超过阀值区的工作情况,以及略微超过一点阀值区的情况都按小信号检波处理,这样做会使我们感觉二极管的RD值小于测量值,但是这要比把这种工作状态当做大信号检波所产生的误差要小得多,查了一些资料,一般把加到检波级的信号幅值大于等于0.5伏的作为大信号检波的,也有将大信号定义到大于等于1伏的。因此,小信号检波对于矿机爱好者是非常重要的,毕竟矿机在日常的收听中,能遇到检波信号电压高过0.5V乃至1V这种完全满足线性检波条件的机会少之又少,即使我们能收到一两个声音大的强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强台信号也难完全满足线性检波的需要,在绝大多数的矿机收听中,往往只有一两个台声大,其他都是声音小的弱台,有的矿友说;我那里么没有弱台,只能收一两个强台,实际上不是没有弱台,是你矿机灵敏度没做好,收不到弱台。 一般情况下弱台要比强台多。矿机收强台很容易了,只收弱台就难多了,最难的是有强台时收弱台!性能不好的矿机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矿友们所提问题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1.调谐线圈的抽头与线圈谐振时的阻抗关系。
   a.线圈谐振时的阻抗等于ωLQ,其中ω为谐振的角频率,即 2πf, f是谐振的频率,L是线圈的电感量,Q是线圈的空载Q值。
举例:一只电感量235uH 的线圈,在1MHz 频点上的空载Q值是200,这只线圈在该频点上谐振时的阻抗=ωLQ=2πfLQ=2X3.1416 X1000000(赫兹)X 0.000235(亨)X200=295310(欧)=295.31(千欧)。
      b.有抽头的调谐回路线圈实质上就是一只变压器,是工作在谐振状态下的高频变压器,他的抽头之间的阻抗关系与一般变压器相同,并无差别,各抽头端的阻抗与线圈总阻抗的关系是:匝数比的平方等于阻抗比。
     还用上面举例的线圈为例,假设这只线圈共60匝,并在5匝、18匝、30匝处抽头,求这只线圈谐振在1MHz频点上3处抽头的阻抗。
       解: 5匝处的阻抗 = 匝数比的平方 X 线圈阻抗 = (5/60) X(5/60)X295.31=(1/12)X(1/12)X295.31=2.05K.
        18匝处的阻抗 = 匝数比的平方 X 线圈阻抗 = (18/60) X(18/60)X 295.31= 26.6K。
        30匝处的阻抗:30匝是总匝数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平方是四分之一,所以30匝处的阻抗是线圈阻抗的四分之一,即295.31/4 = 73.8K。
2. 关于阻抗匹配
      电源给负载供电,只有电源与负载阻抗匹配时负载才能得到最大的功率,所谓阻抗是指电阻和电抗,电抗又分为容抗和感抗。
对于直流电路来讲阻抗匹配比较简单,直流电路只有电阻没有电抗,因此只要负载电阻与电源内阻匹配,负载就能得到最大功  率,匹配的条件是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
由于电抗的存在,交流情况下的阻抗匹配就复杂多了,如果负载阻抗等于电源内阻抗,即它们的模与辐角分别相等,这时在负载阻抗上可以得到无失真的电压传输。
如果不但两者电阻相等,而且两者的电抗的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电抗部分相互抵消了,电阻部分相等,交流负载就获得了最大功率,这就是共轭匹配。
3. 检波二极管的RD值以及二极管小信号检波的特点:
  a. RD是二极管零点的动态内阻。
小信号检波,即平方率检波,检波信号幅度在检波二极管的阀值以下,如果检波信号的幅值充分小于检波二极管的阀值,二极管的动态内阻就与其零点的动态内阻非常接近,此时我们就认为检波器的动态内阻就是RD。
值得指出的是二极管的RD是一个并不稳定的参数,随着环境温度、信号的强弱变化都会使RD发生变化,我们用RD表测量二极管的RD值时就能观察到RD的变化。
各种不同型号的二极管的RD值范围也很大,小到数千欧,大到十几兆欧。
  b.二极管在小信号环境中表现出的一些特点:
     二极管在小信号环境下呈现的阻抗与大信号下是完全不同的,当检波信号的振幅小于二极管检波器的阀电压时,二极管工作在小信号的平方率检波状态,此时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均为RD,即二极管在零点的内阻,在此状态下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阻抗与检波器的负载无关。
请见下面二极管平方率检波等效图:
图中虚线部分是二极管平方率检波器的等效图,从图中可知,输入和输出阻抗都是RD,输入与输出电路间没有任何形式的连接,故输入端信号源内阻与检波器输出阻抗无关。
这个等效图与实际工作情况一致吗?用实验可以证明。

二、实验原理与准备
1.实验的思路:
a.控制检波信号强度,建立小信号检波的环境,并保证实验的整个过程二极管都处在小信号检波状态,利用谐振线圈的不同抽头形成2个不同阻抗,一个接近或达到匹配,另一个失配较严重,分别测量二极管在这两端检波时的输出阻抗,从这两个输出阻抗值就能判断出其输出阻抗与输入端信号源内阻是否有关。
b.提高高频信号电压,使检波器输入端的电压进入二极管的阀值区,然后测量检波器的输出阻抗,观测音频匹配阻抗随检波信号增强而下降的现象。
c.通过测试用不同抽头时矿机灵敏度的差别说明抽头的作用、选择抽头时阻抗与Q值的关联性。
下面就是实验的电路图:
图中高频毫伏表接到调谐线圈17匝V0处,根据高频毫伏表的指示就可以计算出线圈的1端和2端的信号电压的幅值,也就是信号电压的峰值,如果峰值小于检波二极管的阀值电压,二极管就工作在小信号状态下,此时测到的数据就是小信号检波数据。
2. 实验中用到的仪表 :
MSG-2560B高频信号发生器,
MS1030双输入音频毫伏表(上限频率2MHz,可以测中波信号),
HP4342A 高频Q表,
全波等效天线(自制),
胜利6243+ 电感电容表,
二极管RD表。
3. 元器件参数测试。
  a.调谐线圈电感量测量:
测得调谐线圈的电感量是285uH。
  b.调谐线圈无载Q值测量:
测得调谐线圈在1MHz频点的无载Q值是230。
  c.调谐线圈抽头的阻抗关系及数据
已经测得调谐线圈的电感量是285uH,在1MHz频点的空载Q值是230,因此调谐线圈在1MHz频点的阻抗值 = ωLQ  = 2π X 1000000(Hz)X 0.000285 (H)X 230 =  412K。
抽头1端阻抗 =  (6/80)X (6/80) X 412 = 2.32K。
抽头 2端阻抗= (12/80)X (12/80) X 412 = 9.27K。
d.检波器二极管的选择与测量:
根据实验目的,检波二极管的RD值应该与两个抽头中
的一个匹配,因此选用RD值与抽头2 阻抗9.27K很接近的1SS86作为实验的检波二极管。
用RD 表测二极管1SS86的RD值照片:
测得这只1SS86的RD = 10K,合适使用(著名的老型号二极管2AP9的RD也是10K左右)。
e.毫伏表输入电缆的分布电容测量
按电路图中抽头V0端接MS1030毫伏表,其输入阻抗高达10兆欧,对电路影响很小,但是音频毫伏表没有探头,会引入较大的测试线电容和测试线介质损耗,由于测试线使用高频同轴电缆,介质损耗很小,测试线的分布电容就成为影响的主要因素了。另外,根据仪表的技术说明书中提供,该毫伏表有30 pF的输入电容,那么由毫伏表输入端引入的电容就等于这两者之和,通过测量
和计算,求得毫伏表的输入端总的电容值,以便评估这一分布电容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大小。
下图是测量线电容的测量 :
实测测量线的电容是74pF,毫伏表技术说明书中注明该表输入端电容是30 pF,所以毫伏表的输入端总电容 = 74 + 30 = 104 pF
V0端17匝,整体线圈80匝,所以V0处电容量折算到线圈80匝端的容量 = (17/80)X (17/80) X 104 = 4.7pF,相当于可变电容并联了一只不到5pF的小电容, 可见影响很小,基本上不会影响实验结果。

三、实验过程(共4个实验)
1. 调谐线圈抽头2端与检波器输入阻抗基本匹配情况下检波器输出阻抗测量的实验
前面我们已经计算出来抽头2端的阻抗是9.27K,并且测出了检波二极管1SS86 的RD = 10K,很接近匹配了,在这种情况下测量检波器的输出阻抗,过程如下。
首先设置高频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参数:
输出信号频率 1MHz,调幅的音频信号1000Hz,调幅度30%。
检波二极管连接抽头2端,调整好谐振点,调整信号输出电平,当电平在94 dB时毫伏表指示V0点的信号电压为84.4mV,见图:
计算抽头2端的信号电压 V2 = 84.4 X(12/17)= 59.6mV
V2的峰值 = 59.6 X 1.414 = 84.2mV,而二极管1SS86的阀电压大于0.1V,所以符合小信号检波条件。细调谐振点,改变电阻箱的电阻值,逐点记录音频毫伏表指示电阻箱两端的音频电压,并用测得的音频电压和负载阻值计算出负载上的音频功率,得到如下数据表;
    负载阻值 K          音频电压mV          音频功率pW
       20                  6.70                2.245
       10                  5.02                2.520
       9                  4.78                2.539
        8                  4.50                2.531
        7                  4.18                2.500
从表中可看出9K得到的音频功率最大,是检波器输出阻抗匹配点,这测得的二极管RD值很接近。
2.检波器输入阻抗偏高4倍失配情况下,检波器输出阻抗测量的实验
将二极管连接在抽头1端,在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95dB档,
毫伏表指示的V0 = 114.6,见图:
计算抽头1端的信号电压 V1 = 114.6 X(6/17)= 40.4mV
V1的峰值 = 40.4 X 1.414 = 57.2mV,
V1的峰值只有57.2mV,而二极管1SS86的阀值电压大于0.1V,所以符合小信号检波条件。前面已有计算,抽头1的阻抗是2.32K,已测得二极管RD = 10K,两者相差4倍多,不匹配。 细调谐振点,改变电阻箱的电阻值,逐点记录音频毫伏表指示电阻箱两端的音频电压,并用测得的音频电压和负载阻值计算出负载上的音频功率,得到如下数据表;
负载阻值 K          音频电压mV          音频功率pW
       20                 3.26               0.531
       10                 2.41               0.581
        9                 2.34               0.608
        8                 2.20               0.605
        7                 2.06               0.605
        6                 1.89               0.595
从表中可看出9K得到的音频功率最大,9K仍然是阻抗匹配点。
前两个实验的结论:
在这两个实验中虽然调谐线圈抽头的阻抗相差了4倍,抽头2与检波器输入阻抗接近匹配,而抽头1的阻抗不但与检波器的阻抗不匹配,而且还有4倍的差距,可是在分别使用这两个抽头测得检波器输出阻抗的匹配点相同的,都是9K,与测得的二极管的RD值10K很接近,这就证明了二极管小信号检波时输出阻抗只与二极管的RD值有关,与信号源的内阻无关,这与等效电路中描述的一样,证明了等效电路的正确性。

3. 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阻抗与调谐线圈抽头阻抗匹配和失配两种情况下矿机接收灵敏度对比实验。
实验思路:还是前面的实验电路,检波器输出接10K的匹配变压器,在匹配变压器的300欧输出端接300欧电阻(用电阻而不用耳机是为了防止耳机的微音效应影响测试),双输入毫伏表一路测量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另一路测量音频负载300欧电阻上的音频电压,调整准确的谐振点,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使音频毫伏表的指示满足如下情况:300欧负载电阻上的音频电压大于等于0.7mV,但是只要降低一档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负载音频电压就小于0.7mV了,此时记录大于等于0.7mV时毫伏表两路各自的读数。更换二极管到另一抽头,用同样步骤测试,也得到两个数据,对比这四个数据就可以看到灵敏度差别了。
下面是实验过程照片,检波管接抽头1测音频负载电压是0.715mV
下图中测得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60.3mV
检波二极管接到抽头2的测量数据:
下图中是抽头2时,音频负载300欧电阻上的音频电压为0.738mV
下图中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是33.83mV。
两种情况的对比:
                             接近阻抗匹配              4倍阻抗失配
音频负载电压:            0.738mV                0.715mV
信号源输出电压:         33.83mV                60.3mV
信号电平档位:             91dB                      96dB
从上面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两者音频负载上的音频电压相差不多,而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的高频信号很大,接近匹配所需的高频电压仅为4倍失配的  33.83 /60.3 = 56%,所以灵敏度是失配的1.78倍,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电平档位看,两者相比,接近匹配使灵敏度提高了5dB,或者反过来说:4倍的阻抗失配使灵敏度损失了5dB,这准确吗? 根据分贝定义计算:
(log(60.3/33.83)) X 20 = 5 ,没错,是5dB 这还仅是阻抗失配4倍的情况,显然阻抗失配再严重,灵敏度损失更严重!
这个实验结果还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提示,试想,在这次的试验中由于二极管的RD比较低,为了减小二极管对谐振回路Q值的影响,必须将二极管连接到线圈的抽头上,那么使用线圈的抽头是保全Q值重要呢还是做到阻抗匹配重要,显然实验已经给出了结果:做到阻抗匹配重要!如果使用抽头1,二极管接入的匝数更少,调谐回路的Q值会更高,但是使用抽头1由阻抗失配引起的灵敏度损失是提高Q值弥补不了的,所以检波器接抽头1端灵敏度低。
4.检波信号进入阀值区的检波器输出阻抗测量实验
我用来测检波二极管的RD表是许建伟老师的作品,可能是目前唯一能测二极管RD 值的表,表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而设计的,就是:二极管在信号过零前后很小的电压范围内,管子的动态内阻是相等的,我们定义RD为二极管的零点动态内阻,也就是说在电压幅度很小的信号周期内,二极管在信号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的动态内阻都等于零点的动态内RD,所以小信号在一个周期内,检波二极管的动态内阻等于正负半周动态内阻的平均值,即  动态内阻 = (正半周期动态内阻 + 负半周期动态内阻 )/ 2 = ( RD + RD ) / 2 = RD.
我们用RD表测到的RD就是这么来的,可想而知,如果信号幅度不是很小,正负半周的动态内阻不同了,他们的正负半周的平均值也就不等于RD了。从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可知,距零点最近曲线斜率发生明显变化的就是二极管的正向阀值区,所以检波信号幅度接近或者进入阀值区,二极管的动态内阻就不等于我们测到的RD了,在这个过程中二极管的正半周期动态内阻在减小,所以正负两个半周动态内阻的平均值也在变小,因此给我们的感觉是RD变小了,这些描述对吗?以下实验证明!
在实验1的基础上提高检波信号的幅度,让信号的正半周幅度接近或进入阀值区,然后测量音频负载的匹配值,看看是不是比小信号时匹配值变小了。高频信号发生器MSG-2560B最高输出电压不到0.1V,为此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加了高频信号放大器,提供了20多个dB 的电压增益,以确保二极管能工作在接近或进入阀值区的状态。
下面照片中黑色的盒子是高频放大器,白色的盒子是全波等效天线:
调好谐振点,调整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电压,测得V0 = 205 mV,所以 V2 = 205 X 12 / 17 = 144.7mV,V2峰值 = 144.7 X 1.414 = 204.6 mV,满足二极管1SS86 进入阀值区。将音频负载电阻由10K逐步降到1K,测得如下一组数据:
负载阻值 K          音频电压mV    音频功率pW
       10                  121.7              1481
        9                   117.0              1521
        8                   111.7              1560
        7                   105.6              1593
        6                     98.3              1610
        5                     89.6              1607
        4                     79.1              1564
        3                     66.3              1465
        2                     49.9              1245
        1                     29.3               858
从上面这组数据可知音频负载的匹配点是负载电阻6K,在前面实验1中检波信号远离阀值区,音频负载的匹配点是9K,在这个试验中把信号加大到进入二极管的阀值区,音频负载的匹配点从原来的9K下降到6K了。
下面是测试的现场照片:
实验全部做完了。
接下页

楼主:
承上页

四、问题解答
所要回答的问题都在实验中体现出来了,只要了解这几个实验的原理与结果,这几个问题就都有了答案,下面归纳汇总,统一答复。
1. 调谐回路抽头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很多矿石机的检波二极管接在调谐线圈的抽头上?
答:调谐回路抽头的作用是为了能与检波器的输入端阻抗匹配,只有两者阻抗匹配了,两者之间的能量传递的损耗最小,传递的效率最高,检波器才能从调谐回路获得最大能量,矿机才能有最好的接收效果,这一点从上面的:实验3 《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阻抗与调谐线圈抽头阻抗匹配和失配两种情况下矿机接收灵敏度对比实验》 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用抽头2与检波器的阻抗匹配,矿机的接收灵敏度比用失配的抽头1有非常明显的提高。
因为矿石收音机没有放大器,只有依靠尽可能减少信号传递和处理过程中的损耗才能提高性能,故矿石收音机的各个环节之间的阻抗匹配显得格外重要,也是矿石机提高性能的重要手段。
2. 检波器使用调谐线圈抽头到底是为了阻抗匹配还是为了减少检波器对调谐线圈Q值的影响,哪个更重要?
答:调谐线圈抽头的使用也能有效减小由检波二极管接入而引起的调谐回路Q值下降的作用,但这种保护Q值的作用与阻抗匹配的作用是关联的,以我们实验的小信号二极管检波器来说,输入阻抗等于检波二极管的RD值,如果使用小RD管,为了阻抗匹配必须把二极管接在调谐线圈抽头上,而且是二极管的RD越低,抽头的位置越接近地端。那么,从保护谐振回路Q值的角度看,为了减小二极管对线圈的Q值影响,我们要做的刚好也是必须把二极管接在调谐线圈抽头上,并且同样是二极管的RD越低,抽头的位置越接近地端。所以只要阻抗匹配了,Q值也就是可能达到的最高值了,如果不服从这规律,强行再降低抽头位置,矿机就会出现前面实验2中的情况:“线圈的Q值是提高了,但发生了阻抗失配,阻抗失配造成的损失大于Q值提高的收益,得不偿失,矿机性能下降了。”所以说谁最重要呢?都重要,但是减小二极管接入对Q值的影响已关联到阻抗匹配里了,不必单独考虑,调好线圈抽头与检波器的阻抗匹配便可。
3. 能不能利用调谐线圈的抽头匹配不同阻抗的耳机?
答:至少在小信号环境下这是行不通的,前面的实验1实验2共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小信号环境下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都等于检波二极管的RD值,而且调谐回路抽头的阻抗与检波器负载阻抗没有关系,无论调谐回路抽头的阻抗如何变化,检波器的输出阻抗始终是RD,这也是小信号二极管检波的明显特征,是小信号二极管检波等效电路存在的基础。如果是大信号下,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有关联了,也就有了利用调谐回路抽头匹配不同阻抗耳机的可能性,但是也有限制条件的,限制条件还比较苛刻,所以可应用的负载阻抗范围很有限,具体实验和计算方法等以后撰写大信号检波再说,另外,没有谁希望自己的矿机只收强台不收弱台,可是用调谐线圈抽头去匹配耳机,只要你用的耳机阻抗远离检波二极管RD值,这个失配关系就是天然的弱台过滤器,只要它存在就别想收弱台了,可是如果用一只匹配变压器做耳机的阻抗变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况且现在专为矿机设计的匹配变压器阻抗范围宽,转换效率高,价格便宜,非常适合矿机应用。还有一点,就是在大信号环境里,虽然矿机的阻抗匹配没做好,但是矿机未必不响,只要信号足够强即使信号传递时能量的损失很大,剩余的能量仍能维持耳机出声,甚至也有大声的可能,但这不能证明矿机存在的技术缺陷是正确的,这时矿机的性能与声音远不及达到匹配的水平。
4. 如何估算确定调谐线圈抽头的位置?
答:如果知道了线圈电感量,线圈的匝数,无载Q值,二极管的RD值,接收频率,以及对信号强度有正确的判断,计算抽头位置很简单,本文前面有计算的实例。可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随时知道全部这么多必要的参数,这些数据需要有足够的仪表通过测量才能得到,况且即使计算出抽头位置,也仅仅适合接收一个台,所以靠计算抽头的位置做矿机并不是一的好方法!甚至可以说这就不是一个可用的办法!对于制作矿石机来讲,更实际也是更重要是怎样合理的布置一些抽头的位置,用不太多的抽头达到无论需要什么阻抗都能不发生太大的阻抗失配(这很像要织一张渔网就要有合理大小的网孔),还要有合理的抽头方法,以减少线圈抽头时对Q值的影响。早在十几年前,我有了第一台Q表时就与资深矿友L.D.XIONG先生以及当时其他几名热衷于矿石机技术的矿友做了很多影响线圈Q值方面的探索实验,其中在一次试验中我发现在李兹线圈上用焊线方式抽头对Q值影响较小,但当时这样做很困难,直到L.D.XIONG先生用聚四氟薄片做隔片才使这种抽头方法实用化了,现在这已经不算是困难事了。要想做到抽头个数尽量少,失配又不严重,抽头的算法至关重要!通过计算和实践的经验证明采用等匝间距抽头方法不太好,抽头过多且在阻抗范围内的分布不均匀,在阻抗高端,等匝间距会使每个抽头之间效果的变化不明显,这样增加了制作难度和影响Q值的风险。我觉得用阻抗等比算法比较合适,利用有限的抽头,保持阻抗等比的关系,形成阻抗比例较均匀的抽头,使失配程度得到有效控制,最大的失配倍数由等比阻抗队列的公比系数确定。
5. 检波二极管的RD是几百K,输出用仿T725匹配变压器带两只串联的老版SC2-300耳机,接在500欧端,可是在矿石机收听时发现使用40K端做检波器的负载效果最好,不是说检波器的输出阻抗是RD吗?为什么几百K的RD匹配40K的检波负载却效果最好?
答:测量到的RD是在信号幅度小于二极管阀值情况下才准确,在矿机收到的信号不是很弱时,送到检波器的信号幅度进入到阀值区后,检波二极管的实际动态内阻就会小于测到的RD,信号幅度越大,二极管的动态内阻就越小,这时只有用更小的音频负载才能与检波器已经变小了的动态内阻匹配,所以才出现了高RD二极管用T725的40K端效果好这一现象。
6. 不是说RD很高的检波二极管可以不用调谐线圈的抽头,直接接在调谐线圈的最高端吗,可是我的矿机中发现RD高达2兆欧以上的SD101A为什么也是接在线圈的抽头上效果最好?
答:这与上面的第5题是同一个问题,第5题的现象是收到较强的信号时检波器输出端的表现,而这里出现的是检波器输入端的表现,相信输入端与输出端都会有表现。当谐振线圈的最高端的谐振电压达到或超过检波二极管的阀值时,其动态电阻急剧减小,引起调谐回路有载Q值大幅下降,使得接收效果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检波二极管改接在线圈抽头上,抽头上的信号电压小于线圈最高端的电压,使二极管的动态内阻不下降到那么小,而且二极管接在抽头上引起的有载Q值下降要比接在最高端的情况要好,所以在信号较强的环境下,高RD二极管也需要接在线
圈合适的抽头上。
7. 不用仪表测量,只用耳朵听,能否判断耳机与检波器的阻抗匹配是否匹配。
答:如果玩儿矿机时间长可以大致听出来耳机与检波器的输出阻抗是否匹配,阻抗匹配时声音是不是最大不易听准,但是有一个特点倒是比较明显,就是阻抗匹配了,耳机里发出的声音高低音合适,声音既不尖锐也不沉闷,听着比较舒服,如果耳机阻抗过高声音就会低沉以至于沉闷,这就要减低耳机阻抗了,反之耳机阻抗过于低了,耳机的发声会很尖锐,甚至刺耳,这时就要提高耳机阻抗了,由于每个人喜欢的声音不一样,有喜欢低音多的,也有喜欢声音透彻清晰的,所以各人判断的是有差别的,没关系,自己听着舒服就好,不必追求分毫不差的阻抗匹配!

五、说在后面的话

以上就是我回答几位矿友的问题,虽然我尽力了,但是还有没回答的问题,原因是我回答不了,有矿友问关于3RP=RD=RL的问题,我只知道麦老师在一篇介绍外国矿友撰写的有关高灵敏度矿机的文章中介绍的,许建伟老师曾经发文推导证明过,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当矿机达到3RP=RD=RL时,音频负载得到最大功率。我也试图通过实验证明这个匹配关系,并为此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但这个实验一直没做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也就回答不了矿友的这个问题。再有,以上的叙述、试验以及对实验的总结归纳均属个人观点,偏颇以及错误都在所难免,欢迎指证、商榷与讨论,此篇是对提问矿友的统一答复,也就不一一回复了各位了,请见谅。

网友:
抽头应该增加一组18匝的,这样更加明确负载阻抗等于大于小于谐振阻抗的三种情况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上页

四、问题解答

李老师辛苦了!

网友A:
感谢李版为矿友答疑解惑。

楼主:
感谢梁兄的加分,一些知识来自于我们共同努力的这十几年!

网友B:
李版辛苦!很有启发!

楼主:
多谢陈老师的加分鼓励,也多谢您的大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实际密切结合的好帖

多谢您的加分鼓励,也喜欢读您的帖子,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李版为矿友答疑解惑。

多谢99版主加精加亮鼓励,多谢您的大力帮助!

楼主:
感谢 llllllxing  版主加分鼓励!
感谢 老东北虎  加分鼓励!
感谢 ywmxyz  加分鼓励!
感谢 安庆矿友  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李版辛苦!很有启发!

大家喜欢就好,谢谢!

楼主:
感谢老虎哥01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D:
好资料,收藏备用,谢谢超版

网友E:
仔细拜读了帖子,理论加数据,难得的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资料,收藏备用,谢谢超版

感谢您加分鼓励!感谢您多年来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拜读了帖子,理论加数据,难得的好文章。

感谢韩兄加分鼓励!感谢您多年来的帮助!

楼主:
感谢牛耕老哥加分鼓励!

网友F:
实际上二极管的阻抗不是一个固定值,总是随当前工作点而变的,所以实际应用中根据当时天线、信号强弱实时地调节阻抗匹配变压器抽头就很重要。同地点同天线,但天气变信号变,当前电流就变,电路内阻就变,负载能够跟着变才好。二极管起始段是弯曲的,也就是动态电阻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二极管的阻抗不是一个固定值,总是随当前工作点而变的,所以实际应用中根据当时天线、信号强弱实时地 ...

所以制作矿机不能做到精确匹配,只能想办法尽量减小失配,发两者的方法不同。

网友G:
版主辛苦!非常好的实验,对坛友们制作矿机有指导意义,学习了。

网友H:
解说清晰,实验缜密,很喜欢读的好文章!谢谢李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二极管的阻抗不是一个固定值,总是随当前工作点而变的,所以实际应用中根据当时天线、信号强弱实时地 ...

曾经在户外实际接收,某型号二极管收弱台时耳机变压器初级阻抗在100K时效果最好,在同位置同天地线情况下收的另一个强台在20K时电流最大。

网友I:
李兄辛苦!

老师 解惑释疑,
实验 大量数据,
暖心 悉数指导,
解决 矿友难题。

矿机 制作虽简,
内涵 深奥原理,
巧妙 还需科学,
在此 同好相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李兄辛苦!

老师 解惑释疑,

不愧是矿坛诗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制作矿机不能做到精确匹配,只能想办法尽量减小失配,发两者的方法不同。

同意。有点象超外差的统调,要想理想跟踪,就要用天线补偿电容(军机,或本振微调)每次逼近,就好很多。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实验,为矿友少走弯路提供依据。

网友K:
尽管年迈, 已不玩矿机了, 但还是认真拜读完李版的精帖, 深感严谨, 认真, 精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辛苦!非常好的实验,对坛友们制作矿机有指导意义,学习了。

多谢鼓励!我也是凭兴趣玩玩,业余学习,不成系统,一知半解,大家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说清晰,实验缜密,很喜欢读的好文章!谢谢李老师!

多谢您加分鼓励,您的的支持是鼓舞我的动力,我实在惭愧,您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李兄辛苦!

老师 解惑释疑,

老兄好文采!
惭愧,愧不敢当,您过奖了!
感谢您加分鼓励!
我也是借机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实验,为矿友少走弯路提供依据。

我也是学习学习!是一点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尽管年迈, 已不玩矿机了, 但还是认真拜读完李版的精帖, 深感严谨, 认真, 精采.

感谢老版主加分鼓励!
您是老前辈了,还得向您多学习!

网友:
第三个试验应该继续做下去,多几个抽头
弱信号下试验RL=RD与RP在什么比例下灵敏度最高
RL反射到谐振线圈的阻抗与RP的关系

网友: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网友:
弱信号下负载阻抗约等于RD,而负载阻抗和RP(损耗等效阻抗)是并联关系,
如果要得到的音频电压和二极管RD是确定值,那么二极管全接入80匝时灵敏度是最高的,因为这时RP消耗的能量最小
因为要得到的音频电压确定,二极管不变所以检波输出相同音频电压时的检波效率是相同的,所以输入到二极管的前端高频电压也是相同的,本实验中二极管前端高频电压在5mv左右
当二极管接入全80匝时,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5mv左右在谐振线圈两端就能检波出0.7mv左右的音频电压
当然全接入80匝对Q值影响非常大,选择性非常低又是另外一件事

网友:
谐振阻抗为412k  负载阻抗为10k
抽头6匝时,负载反射到谐振端抗为1778K,与谐阻抗并联后为334K,总消耗60.3*60.3/334=10.89
抽头12匝时,负载反射到谐振端抗为444K,与谐阻抗并联后为214K,总消耗33.83*33.83/214=5.35
抽头80匝时,负载反射到谐振端抗为10K,与谐阻抗并联后为9.8K,总消耗5*5/9.8=2.55
数据为近似值,负载消耗为5*5/10=2.5
那么6,12,80匝时谐振阻抗消耗值为 8.39   2.85  0.05

网友L:
不得了了,超级大作!先收藏了,慢慢学习,感谢辛苦劳动!

楼主:
感谢矿友 yuanzen 加分鼓励!
感谢矿友 马识途 加分鼓励!
感谢矿友 中科曙光电子 加分鼓励!

网友M:
非常好的文章,有理论,有实验数据,可以给矿机爱好者们提供学习参考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得了了,超级大作!先收藏了,慢慢学习,感谢辛苦劳动!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好的文章,有理论,有实验数据,可以给矿机爱好者们提供学习参考的资料。

感谢60兄加分鼓励!感谢您以往的帮助!!

楼主:
感谢oklgl版主的加分鼓励!

楼主:
感谢园丁l版主的加分鼓励!

楼主:
感谢yydz张兄的加分鼓励!

楼主:
感谢大红猫兄的加分鼓励!

网友A:
抽空又看一遍,又有新收获。

楼主:
感谢99版主置顶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空又看一遍,又有新收获。

感谢99版主鼓励,本帖的续集贴正在抓紧改撰写,争取早日发帖。

网友:
热烈期盼。

楼主:
抓紧时间写。

楼主:
不必客气!接抽头不一定降低灵敏度,阻抗匹配了灵敏度提高。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户外实际接收,某型号二极管收弱台时耳机变压器初级阻抗在100K时效果最好,在同位置同天地线情况下 ...

若想要矿机有好的效果就要打通矿石机信号所有的阻力环节。

网友:
等续集
各环节阻抗匹配好了,二极管同样有很出色的表现,其接收弱台的效果与3DQ相比不相上下,今晨用RB441二极管检波清晰收到黑龙江新闻广播。

网友(2021-06-29):
今天再学习,期盼李老师下一集

网友(2021-10-20):
不错,对理解二极管动态阻抗、阻抗匹配、阙值很有意义。

网友(2021-11-25):
老师真的专业,膜拜啊!支持了,感谢

网友(2023-08-12):
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这是非常牛的技术大佬!

网友(2023-09-19):
如果没记错,矿坛里曾经有过一篇题为《劳斯莱斯级的矿石收音机》的帖子,是老外的原作,矿友转帖的。现在好像搜索不到了。若有存还有有关连接的大侠,能转帖一下吗?老夫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