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管子---30号,用国产的那种型号可以代用?

楼主(2019-10-28):
30号电子管是RCA公司的老管子,市面奇缺且被炒的价格很高。
想复古一台再生机,请问同好和老师们,那种国产管子可以代用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究竟有没有1H4GT这种电子管?我总觉得似乎见到过这个名字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可替代的管子。30号电子管是4脚直热式三极管。国产小型直热管都是仿苏七脚管,且没有三极管。

可以 ...

网友:
要是国产电子管真能替代所有外国电子管。外国电子管就不会被炒作到这么贵。

网友B:
没有可替代的管子。30号电子管是4脚直热式三极管。国产小型直热管都是仿苏七脚管,且没有三极管。

可以用1A2或1K4接成三极管使用。

网友A:
30号电子管是早期的一种三极管,放大倍率低,也比较费电,还有个名字叫1H4GT,能代用30的你要是不要求外形必须相似那我告诉你是个电子管都能代用。如果要用电池就用常见的电池式电子管接成三极管代用。

网友:
        如果没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玩玩国产管子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性能也不比有些老管子差。

网友:
30号管再生机我也考虑做过,但是实用性太低,性能太差。在无线电日益发达的今天1920年前后的技术实在是太过落后啦,做个小前级吧~

网友C:
这种落后的管子,性能差,功率小,比后来的管子差多了,不知为何被炒到这么热。

网友:
30管参数与26B接近,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个人感觉纯为把玩按原电路,再用手头上有或易购的电子管修改电路下弄,如高烧复古,就不计成本了,一定要用原胆和有当年气息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0号电子管是早期的一种三极管,放大倍率低,也比较费电,还有个名字叫1H4GT,能代用30的你要是不要求外形 ...

非也!
30与1H4G性能一样,但不是一管俩型号,30管是4脚,1H4G是8脚,这两种管子我都有,所以知道,您说的1H4GT没见过,只见过1H4G,在现有的资料里也查不到1H4GT。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非也!
30与1H4G性能一样,但不是一管俩型号,30管是4脚,1H4G是8脚,这两种管子我都有,所以知道,您 ...

1H4G和30就是一种电子管,只是封装不一样,相当于晶体管同型号封装不同,原型号应该叫1H4G,但因大多为GT管,所以我一般叫1H4GT。

网友:
有个30管,在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落后的管子,性能差,功率小,比后来的管子差多了,不知为何被炒到这么热。

看做什么用,30号做振荡可以输出1瓦多。

网友:
各位老师,怎样上图阿?

网友:
30号管挺有时代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H4G和30就是一种电子管,只是封装不一样,相当于晶体管同型号封装不同,原型号应该叫1H4G,但因大多为GT ...

您有1H4GT,真是少见,能发张照片让我们见识一下吗?

网友:
30号在现在看来特性很垃圾的,μ只有8,互导率也低,就是外形古朴怀旧,如果不追求外观,用像6N1等现代三极管要好得多,当然也可以选择电池管接三,像1A2,1K2,2P2,要是,想玩古典葫芦那种,必须去找古典管了,像UX201,UX240,UX112,01A,26号,30号,31号,UX199,UV199,这些都是大泡泡的直热三极管

网友E:
30,1H4G 只是一种管芯 而做成两种出脚不同的同类管子
从没见过1H4GT外形的管子  倒是有一种在40年代早期发展出了1.5V/50ma灯丝的1G4GT省电管  与30管的电特性非常非常接近  作为更新老型号30管的进步管

网友:
买不起30号,就买个300号。复刻的300B,还能玩得起。

网友:
有一种日本管,27A,和47B的管脚一样,试试。

网友:
怀旧为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0,1H4G 只是一种管芯 而做成两种出脚不同的同类管子
从没见过1H4GT外形的管子  倒是有一种在40年代早期 ...

我也从来没见过1H4GT,见到的都是1H4G。
G 和 GT管型区别太大了,恐怕没人会搞错。

网友:
复古30单灯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有1H4GT,真是少见,能发张照片让我们见识一下吗?

我手中没有任何古老的电子管,但是我记得似乎在《如何装置收音机》这本书还是哪里似乎看到过1H4GT这个名字,后来就一直记得这个名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从来没见过1H4GT,见到的都是1H4G。
G 和 GT管型区别太大了,恐怕没人会搞错。

那究竟有没有1H4GT这种电子管?我总觉得似乎见到过这个名字似的。。

网友F:
大前年发高烧时,买了3支30号管,一支30年代音乐符号刻字管测值49,另两支是40年代的肯特和雷神测字都是47。太金贵的管子,只拿雷神上机试过一次:按程权书哈托莱单管机线路,甲电用的圆柱蓄电池2V,乙电45V,接上我的矿机天地线,收台灵敏度尚可,能收10大几个台,声音很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前年发高烧时,买了3支30号管,一支30年代音乐符号刻字管测值49,另两支是40年代的肯特和雷神测字都是47 ...

我在电话里听过您30管再生机的声音,真不错!
好长时间没有您的消息了。到哪发财去了?

网友:
30#炒到烧不起的程度?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电话里听过您30管再生机的声音,真不错!
好长时间没有您的消息了。到哪发财 ...

老哥好记得这事啊!是的,当初老家得益于楼顶的那条矿机倒L天线,单灯机效果是真不错,去年年底我搬新家来了,没有条件再拉天线了,新家楼层婑,也没条件拉长天线了,好在前面还比较空旷,或许以后可以玩玩大环矿机。 谢谢版主老哥的挂念!

网友:
不考虑外形和灯丝电压的话,6N1就行。

网友A:
谢谢您找到了出处,这应该是《实验单管收音机》一书吗?我记得就是在书上看到过1H4GT,要不然还说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找到了出处,这应该是《实验单管收音机》一书吗?我记得就是在书上看到过1H4GT,要不然还说不清楚 ...

网友G:
《实验...》一套书是精选的电路,实用性不错,但系统性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验...》一套书是精选的电路,实用性不错,但系统性不足。

《实验单管收音机》,《单管收音机》两本书都差不多,实验系列目测就是从单管到五管做下来的,另外的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都属于启蒙读物,计算部分并不是很多。还是《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一书比较系统,讲的原理透彻,计算也多,就是电池式收音机的线路介绍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