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雅佳 GX-9卡座变压器

楼主(2019-10-29):
手里一台雅佳GX-9卡座,上家插错电源,变压器烧了,看板子还挺新净,我想找个适用的变压器换上,请教哪位烧友有适合的?另外这变压器我没查到次级电压,网上找的电路图也不是很明白,哪位DX指点一下

网友A:
焊掉铜片,拆开红线那那的绝缘纸,应该有一个温度保险,把它连上,再找个220变100的变压器,就解决了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如果绕组烧坏了,拆掉重绕也不是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掉铜片,拆开红线那那的绝缘纸,应该有一个温度保险,把它连上,再找个220变100的变压器,就解决了

高手啊,我担心自己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如果绕组烧坏了,拆掉重绕也不是很困难。

没搞过,看来还得学习+实干

网友C:
如果确实是变压器坏,那就是两个办法,一是拆开重绕,二是根据线路板的稳压电路来确定次级电压去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实是变压器坏,那就是两个办法,一是拆开重绕,二是根据线路板的稳压电路来确定次级电压去订做,

变压器确定是坏的,我已经拆下来测了,就是不知道输出电压,没法子定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确定是坏的,我已经拆下来测了,就是不知道输出电压,没法子定制

查线路板吧,上面应该有标示,如果没有可以用稳压电源来测试,接入一路,然后逐渐提高电压,看输出端的稳定电压是多少,如果一直不稳定,也不要超过输出端电解电容2/3耐压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线路板吧,上面应该有标示,如果没有可以用稳压电源来测试,接入一路,然后逐渐提高电压,看输出端的稳定电 ...

多谢指点,工具有限,我试试看
能找个一样的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拆变压器记住100V绕组是多少匝算出每伏匝数,次级不用动它,然后按230V计算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工具有限,我试试看
能找个一样的变压器就好了

找变压器不好找,不过,可以在论坛发个求助,看谁手里有同型号的帮忙测个电压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D:
一定先按原来线的方向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先按原来线的方向做个标记。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变压器不好找,不过,可以在论坛发个求助,看谁手里有同型号的帮忙测个电压还是有可能的

多谢指点,我在闲鱼上找到一款同机型,给卖家留言了,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

网友:
我的佳佳GX-73,GX-9都卖了,现在就一个狗头双卡 的了

网友(2021-03-20):
GX-93次级电源是:双15v。双14v,单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