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6P9P管子以及它制作的米波发生器

楼主(2019-10-29):
6P9P管子目前常见到的是带有铁壳的形状,它给我以笨重不好看的感觉,但它早期其实也是完全由玻璃封装的,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形式的不同呢?今天心血来潮想比较一下两种封装管子之间的区别,所以就把它们找了出来,胡乱发表一点感想以供坛友们批判。

打开一个铁壳管子,发现里面的玻壳就通过引线晃晃荡荡地接在管座上,最特别的是它的屏极竟然是两个相对的铁片,那么阴极好不容易发射的电子不是会大量跑掉吗?从而导致管子工作效率低且干扰也大!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人们不得不在玻壳外面又套了一个屏蔽罩。
另一个管子是完全玻壳的普通电子管结构,这是一个早期的管子。从它的缝隙看里面,屏极结构与铁壳管子完全相同,但在玻壳内部制作了一个屏蔽罩,我想这也是6P9P功率不够大的原因吧,空间太小了屏耗上不去吗 。所以后来人们把玻壳内的铁罩移到了外面,就形成了现代6P9P铁壳管。但由于此管屏极结构的先天性不足,致使人们后来又研究出全封闭的屏极结构,例如6V6。
顺便也找出一个比较古董的米波发生器,年代大约有50来年吧。它是用两个6P9P构成的大概是推挽输出电路,如果我们外加一个音频调幅波,是不是就构成了一个小型电台啊

网友:
正好说反了,其实6P9这种电极构造是先进的,高频专用的电子管,为了适应高频宽带放大而改进形成的特有结构,6V6是传统型的,是主要用于低频放大的通用小功率管

网友A:
这个装置是不是教具,用来做赫兹实验的?功率不小,可以点亮小电珠或氖管了。

网友B:
现代高频五极管的屏极大多是这样两片连起来的。除了6J3,6J5,看起来像是圆筒屏极的6K4,6J4也是。只有老的像57,58,6C6,6D6那是圆筒屏极。从电子管实物来看。只有曙光生产的铝壳6P9P,而无南京生产的铝壳6P9P,南京全部是玻壳内屏蔽的。楼主的说法好像有点本末倒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代高频五极管的屏极大多是这样两片连起来的。除了6J3,6J5,看起来像是圆筒屏极的6K4,6J4也是。只有老的 ...

南京也有铝壳6P9P,不过不是黑色,是铝原色。

网友:
南京铝壳6P9P。
javascript:;

网友:
你们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置是不是教具,用来做赫兹实验的?功率不小,可以点亮小电珠或氖管了。

是过去的教具,奇怪的是此教具没有电容器与之配合,所以也没考虑通电试验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去的教具,奇怪的是此教具没有电容器与之配合,所以也没考虑通电试验它。

很有可能是利用管子电极之间的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去的教具,奇怪的是此教具没有电容器与之配合,所以也没考虑通电试验它。

这叫分布式振荡器,谐振电容和电感是没有实体的,下面那一排是高频旁路用的扼流圈,真正的谐振回路就是那段U形线,利用分布参数来进行超高频振荡

网友:
六楼说得对!

网友:
      手头有两只苏联的6П9金属管,是早年修理记录牌电视机剩下的。其实6P9P就是引进它的技术,主要用作宽频带包括视频放大,在不要求功率输出与音质的情况下也用作音频功放用其高跨导,比如记录牌电视机伴音功放就是6П9。由于是宽频带放大需要减小极间电容故此屏极表面积就要小些。跨导高容易受杂散电磁干扰还是在较高频率上工作频带又宽这样就要求屏蔽。如果只用于音频功放就没必要屏蔽了。
      调制米波发射器完全可以。

网友:
高中教具,这种效果好。现在的都是用拇指管。还有一种是用FU32

网友:
我也将6p9p脱了,担心工作时有X光等射线射出。那教具当年上高中物理时老师演示过用环形线串个灯泡在教室里各角落走能点亮,发射是一只大管子。

网友:
我师母给我过一个米波发生器,上面用的管子是6N7P。和这个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