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胆机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各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9-10-29):
求助胆机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各有什么优点。先接了个超线性简单的,其他两种接法不知道效果怎样,求助朋友们给介绍一下,哪种接法好。好像有朋友有介绍过,现在找不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看电路图都在功率电子管的帘栅极串接一个电阻也有不接电阻的,这个电阻是否是起平 ...

去买本有关电子管放大器设计和调试的书看看吧。

网友A:
你所说是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可否是指:
1.帘栅极的超线性接法。
2.四极管或五极管的帘栅极与屏极链接,接成三极管推挽。
3.普通接法。即四极管或五极管推挽。
超线性接法,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较高,初级阻抗与抽头两组要对称。超线性本质上具有负回授作用。采用的是信号回授到帘栅极。超线性放大,信号放大推动要比普通的推挽大一些。由于帘栅极由输出进行负反馈,其优点是各段音频频率回授较为均衡。
接成三极管推挽,管子奇次谐波有较大降低,使之声音更为柔美。但推动电压需要增加。如果是甲乙类推挽,最好使用输入变压器推动。诸如EL34,是五极管,接成三极管甲乙类推挽,则最好使用输入变压器推动。
普通推挽是效率最高的电路,采用普通倒相电路就可以满足其推动电压的要求,配上简单的负回授电路,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网友B:
五级管接法功率大,线性较差。三极管接法功率小,据说更保真。超线性接法功率大线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是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可否是指:
1.帘栅极的超线性接法。
2.四极管或五极管的帘栅极与屏极链接 ...

感谢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级管接法功率大,线性较差。三极管接法功率小,据说更保真。超线性接法功率大线性好。

感谢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是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可否是指:
1.帘栅极的超线性接法。
2.四极管或五极管的帘栅极与屏极链接 ...

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看电路图都在功率电子管的帘栅极串接一个电阻也有不接电阻的,这个电阻是否是起平衡或保护作用,接了是否降低了输出功率?对声音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挽电子管的三种接法,看电路图都在功率电子管的帘栅极串接一个电阻也有不接电阻的,这个电阻是否是起平 ...

普通推挽帘栅极接几百欧姆电阻,其接法是一端接帘栅极,此端不接电容接地,另一端接帘栅极降压电阻,此端接电容滤波。这样这个串接的低阻值电阻,则有两个作用,一是在电阻上产生交流电压,对于非线性放大来说,可起到负回授作用;回授量取决于阻值大小;阻值一般300欧姆至500欧姆之间选取。二是可起到防止功放产生波形畸变,可防止功放管因电路杂感产生震荡。对于超线性放大,该电阻主要起到的是防震作用。

网友C:
如果是EL34的话,建议你还是用三极管吧,3种接法都试过,外围电路不变的情况下,三极管的效果真的好不是一点点。
标准接法的时候:声音感觉比较有力,但是没什么弹性,而且有失真的感觉
超线性:感觉最多比标准好那么一点点,而且对变压器要求比较高,所以不是很好。
三极管:当时测试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测试的,当最后接成三极管接法的时候,发现,那音质简直不要太好,这三个测试都是在所有东西不动的情况下,只改变帘栅的接法得出来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音质还是用三极管接法加固偏压,这样功率也不小。
如果想要胆味,可以用标准接法,超线性的话,好的效果不容易,能出好效果的一般都是大师之作。
以上是个人观点,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请坚持己见

楼主(2019-12-02):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EL34的话,建议你还是用三极管吧,3种接法都试过,外围电路不变的情况下,三极管的效果真的好不是一 ...

谢谢回复!不经常在网上 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EL34的话,建议你还是用三极管吧,3种接法都试过,外围电路不变的情况下,三极管的效果真的好不是一 ...

第一次制作胆机,看超线性的连接用零件少,就购买了超线性的变压器,安装后自我感觉听还可以的,还没有仔细调试,用的电子管苏联的6派3C超线性的连接

网友:
超线性是比较好的,但是针对不同的管子SG抽头也不一样这个和管子的跨导有关系并非是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