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50 S9013参数是一毛一样的是吧?

楼主(2019-10-29):
网上有说S8050是高频管也有说低频管
也有说都是150MHz
还有说8050管脚顺序不一样?
我已经懵了

网友:
必须不一样,8050的Icm至少500mA可能达到1A,9013功率小的多,特征频率只是其中一个参数,管子的参数还有很多项。9013的Ft记得250~300MHz,8050一般多用在低频电路上,实际应用中,用它做什么,取决于它能否满足电路设计所需的性能,不用纠结一般人怎么称呼它,哪怕有人叫8050为中功率开关管也行,只要他愿意。我们要抛开外表看本质。

网友:
S8050的电流是500毫安,9013是600毫安,S8050耐压是20伏,S9013是40伏。SS8050电流是1.5安。由于管子的厂家不一样指标会有出入,标的有时也不一样。

网友:
在选小于ft的频率和小电流情况下,区别不大。

网友A:
8050和8550好像分不同功耗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和8550好像分不同功耗的版本。

有的,但现在多数会用SS 和 S区分

网友B:
以前用S8050做过90MHZ调频发射,估计S8050特征频率有200MHZ,S9014才是只有150MHZ,9014做不到90MHZ调频振荡,9013与8050差不多,但双SS8050正品确实是1.5A大电流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S8050做过90MHZ调频发射,估计S8050特征频率有200MHZ,S9014才是只有150MHZ,9014做不到90MHZ调频振荡 ...

我用8050丙类放大器做末级,可以发射100.8MHz

网友:
最靠谱就是搜厂家数据手册,同一型号n多厂家生产,有的指标差异很大。

网友(2020-06-13):
基本差不多,以前做短波发射推动效果没有任何区别。做超过100mhz的末极功放也基本差不多,8050或9013三支并联丙类功放,滤波后自然有0.8瓦左右的输出

网友:
现在的8050好多都是铁角的,PN结在750毫伏左右,芯片比老的3DG6还小,正宗8050是1.5A带散热片的,现在几乎看不到了。砸了几只铁脚的D882  B772里面的管芯小的可怜(同铁角9013一样)。铜脚的质量好一些但也不一定。我的经验是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不同电流的管子,电流越大的PN结压降越小。

网友:
8050 & 8550 相同廠家有兩種接腳排列, 編號只有英文部分不同
使用時要注意

网友:
最讨厌这种问题,上网查一下手册,不同厂家的参数都详细得不得了。

网友C:
二十多年前,在武汉前进四路,亲眼看到商家在给没有型号的铁壳三极管打型号,手推的微型印字机,你想要3DD15直接就给你印3DD15,你要3DD207,就直接给你印3DD207,色点是牙签醮颜料点上去的,要什么色点,随便给你点。
从哪我再也不相信什么型号,什么指标,上机耐用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十多年前,在武汉前进四路,亲眼看到商家在给没有型号的铁壳三极管打型号,手推的微型印字机,你想要3DD1 ...

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