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通电以后有异响

楼主(2019-10-29):
网购买的苏联6p3p的直棒管,屏压390V情况下,通电灯丝越热的时候有玻璃裂的声音,可是灯丝预热后有没有了,关机的时候又有这样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感觉是云母片或者管芯膨胀的振动传递到外壳上了

网友A:
不该啊,埋在玻璃里的特意选和玻璃热胀系数一样的金属

网友:
金属热机械变形

网友B:
正常,天冷时候电子管烧热,都会有叮叮叮的声音。天热就没有了。

网友:
电子管电极的热胀冷缩,正常现象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问题不大,热了正常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天冷时候电子管烧热,都会有叮叮叮的声音。天热就没有了。

就是这种叮叮叮的声音,就在预热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该啊,埋在玻璃里的特意选和玻璃热胀系数一样的金属

首先,不同的材料热胀比就是不一样的,不可能选择。
最后您说的异响正是热胀比不同的正常现象,可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