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3收音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9-10-29):
       前几年收了一台红灯711——3电子管收音机,刚到手时发现机子无修理痕迹,通电一切正常,中波杂音大,短波能听。就清洗了一下当做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功放一直在用。平时不听短波和中波(忍受不了干扰杂音)。近几天闲来无事打开机子把中周用我的模拟调频仪检测了一下发现有一只失谐严重。调准中周复原电路。但是收音时强信号时电台声音清晰正常。弱信号时电台声被口哨声就覆盖了。用手摸中放管的阳极,电台声音减弱口哨声消失。后来用一只电容到处试接。当跨接在中周的初级和次级之间时口哨声消失,电台声音清晰也无太大减弱。于是我在第一个中周的初级和次级之间跨接了一只18PF的瓷片电容。现在短波和中波都无干扰杂音了。收听效果比调频机还好(底板接了地线)。找到了久违的电子管收音机的感觉。虽然收音效果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这样的。是歪打正着撞上的。原理上没搞明白。

网友:
可能中频特性调得太尖锐了。

网友:
这个是很容易解决的。最简单的测试6K4是否老化,插上一只新管,正常后收音,看看6E1闪烁就可以看出来。好的管子,收到强台,两边的绿光会连接一起,反之相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重新按标准调整好中放曲线后,即可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敢老师,在坛里都是“童鞋”。
是心脏外科大夫?会拱桥手术,同时也懂无线电?真是坛里有高人啊!

过去老师的回贴有过拜读,高人。本人无线电知识还是初小水平,76年带着对无线电的热情,读了4年临床医学专业,对无线电连半路出家都算不上,

网友B:
没什么奇怪的,是你的这中周严重失调,并上电容等于短接了不畅通的中频回路,结果就是电感耦合变成了电容耦合了,至于扫频仪扫中频,接入电容及很多外部因素会造成实际谐振频率偏离465KHz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奇怪的,是你的这中周严重失调,并上电容等于短接了不畅通的中频回路,结果就是电感耦合变成了电容耦 ...

别人估测的故障还沾点边,你说的这些不沾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估测的故障还沾点边,你说的这些不沾边。

直接打脸,够狠的 。你这一巴掌,这个贴好几天没人敢跟帖吧,奉劝楼主:不能相信一个玩具扫频仪的功能,想玩好收音机,起码要舍得买个目黑7125,我有闲置两台的7124 给钱就卖,有兴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重新按标准调整好中放曲线后,即可恢复。

举双手同意楼上老师的观点。双调谐中周失谐的后果,用脚后跟都想的到。小电容初次级“搭桥术”,如同心肌梗塞搭桥道理一样一样滴,那效果杠杠的。

网友A:
不敢老师,在坛里都是“童鞋”。
是心脏外科大夫?会拱桥手术,同时也懂无线电?真是坛里有高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去老师的回贴有过拜读,高人。本人无线电知识还是初小水平,76年带着对无线电的热情,读了4年临床医 ...

高人!就是高人,不必谦虚。不好意思,没戴眼镜,把搭桥的搭打成了“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人!就是高人,不必谦虚。不好意思,没戴眼镜,把搭桥的搭打成了“拱”。

客气了吧老弟,一个错字而已,惯性思维就知道是这个意思,不需要特此更正 其实我们这个《论坛》,就是给大家交流和表达的一个平台,很多线上是坛友,线下成了好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重新按标准调整好中放曲线后,即可恢复。

正解,我用示波器把中周调到最佳状态,把跨接的电容取了。收音机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解,我用示波器把中周调到最佳状态,把跨接的电容取了。收音机正常了。

示波器得配扫频信号发生器吧?
我用的是712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得配扫频信号发生器吧?
我用的是7125A。

配信号发生器行,不配也行,没有台的区域有低频窜绕信号很稳定,观察信号强度就能调到最佳状态。我也有一台老式的信号发生器,调频机也能收到信号。信号发生器在制作收音机时有用处。

网友(2022-12-02):
我的就只能收到中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