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中的三极管如何工作,谢谢!

楼主(2019-10-30):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中的3个三极管如何工作,其中稳压管的2SD772(Q508)是否应该是输出主供电流?现在它的发射机有18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天了,搞掂吗?

谢谢老师,还没有搞定,一直感觉没有头绪,最近抽时间刚把管理芯片TC94A58FAG的说明书翻译了一遍,希望能得到一点思路,烦请老师也帮忙看看,谢谢!

TC94A58FAG_东芝(1).rar

TC94A58FAG_东芝(2).rar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我下一步应该如何检查?
1、已经确认控制面板上的轻触按钮的动作反馈正常,中控芯片IC101的启动指令输入脚6、7有正常的压降。
2、中控芯片IC101的指令输出脚60、61没有压降,还是1.8伏。
3、按照图纸测量各个电压测试点电压供电正常(属于未启动时的供电电压)。
请问各位老师,是否可以判定为中控芯片IC101已经损坏?谢谢!

网友B:
Q508只对ic5起控制作用,主电源是通过d4到ic5的vcc供给的。动作过程是,pwr-on高电平--q504导通集电极拉低电平--q507基极低电平,集电极高电平--q508截至,q3截止--ic5的1脚低电平。

网友:
这个不是稳压用途的,是开关作用。
pwr-on是低电平时,q507,q508导通,输出电源电压。
pwr-on是高电平时,q507,q508不导通。

网友C:
三个是控制IC5第一脚电平的

网友A:
替楼主更正一下,不是D772,是B772!

网友A:
取下第一个3904管子,电路就可以延时启动输出。如果还是不工作,第二个3904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第一个3904管子,电路就可以延时启动输出。如果还是不工作,第二个3904坏。

请问老师,您的办法是烫下Q504,pwr-on直接Q507的基极,然后启动轻触开关(维持数秒钟),如果可以启动,说明Q504损坏,如果没有启动,可能是Q507损坏,是这样的吗?还是启动轻触开关(点动就行),随后电路会延时数秒钟之后启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08只对ic5起控制作用,主电源是通过d4到ic5的vcc供给的。动作过程是,pwr-on高电平--q504导通集电极拉低 ...

请问老师,pwr-on点一直都是1.8伏的电压,是处于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状态?启动轻触开关,该点的电压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是控制IC5第一脚电平的

请问老师,目前整个电路上面的6伏、8伏供电都没有问题,18伏的前端也有电,还是无法启动,我个人理解IC5是控制音频放大电路的芯片,它的不受控是否会引起整机无电的情况吗?请老师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pwr-on点一直都是1.8伏的电压,是处于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状态?启动轻触开关,该点的电压没有 ...

1.8v的电压具体到这个点算是高电平,按轻触开关电源不变化就说明这点以前有问题,因为操作信号就没传递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pwr-on点一直都是1.8伏的电压,是处于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状态?启动轻触开关,该点的电压没有 ...

建议你可以测量一下轻触开关上面的电压,轻触开关到pwr--on这点之间若没有别的电路的话,它的热端应该也是1.8v电压,按下开关时应该变成0v,若不是这样的话,大概率的分析就是轻触开关闭合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可以测量一下轻触开关上面的电压,轻触开关到pwr--on这点之间若没有别的电路的话,它的热端应该也 ...

您好老师,已经检查过轻触开关,没有发现问题,绕过开关,直接短接,电压还是没有变化,谢谢!

网友:
··pwr-on·俪··оpwr-on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老师,已经检查过轻触开关,没有发现问题,绕过开关,直接短接,电压还是没有变化,谢谢!

你说的状态令人匪夷所思从电路原理上不存在,除非轻触开关相关的这部分的地线回路与pwr-on这部分的电路之间开路了,你还是按我的思路认真检查一下。不行就pwr-on直接短接入地试一下,以便区别是这点前面还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目前整个电路上面的6伏、8伏供电都没有问题,18伏的前端也有电,还是无法启动,我个人理解IC5 ...

量一下IC5的第一脚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直接短路Q507的基极,如果ic5第一脚能变低说明Q504有问题了,如果不变低,检测Q507集电极电压是高的话检查Q508,Q3有没有击穿,焊掉Q3直接把IC5第一脚经过R47接高低电平看能否恢复功能.

网友D:
正电源串一个二极管直接进R47,不启动要考虑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IC5的第一脚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直接短路Q507的基极,如果ic5第一脚能变低说明Q504有问题了,如 ...

请问老师,如果IC5的脚1是高电平,应该在1点还2点对地短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楼主更正一下,不是D772,是B772!

昨天晚上又仔细看了一下,Q508的确是B772,和电路图上的原件不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电源串一个二极管直接进R47,不启动要考虑电路坏了。

请问老师,接入的正电源的电压和电流需要多少?谢谢!还是直接在箭头的地方接上二极管?

网友A:
我说的那么简单的方法你都不试,在这里问来问去的。

网友:
真是鱼子不可教!

网友:
10K电阻按现在电压,电流不会超过2ma,怕什么?。想指示串一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那么简单的方法你都不试,在这里问来问去的。

正如老师所言,烫去Q504,Q508有18伏输出送至IC5脚1,请教老师是Q504有问题?后面应该如何检查故障?谢谢!

网友A:
查主控电路,主控ic工作不正常,顺便看下power-on还控制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主控电路,主控ic工作不正常,顺便看下power-on还控制哪些地方。

老师请见谅,我并不是专业搞电器的,纯粹是业余爱好,同事给的坏音响,也只是跟老婆赌气,想要修好它,不然手上那些个物件又有被扫地出门的风险,麻烦老师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有没有维修的价值,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请见谅,我并不是专业搞电器的,纯粹是业余爱好,同事给的坏音响,也只是跟老婆赌气,想要修好它,不 ...

图片可能看不清,等到周一我用电脑再发,谢谢!

网友:
等你电脑上清晰图后再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如果IC5的脚1是高电平,应该在1点还2点对地短接?谢谢!

短路2点和地看看能否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2点和地看看能否恢复

短接2何不如拆了第二个三极管

网友A:
看了一下图纸,先查一下电源开关按键是否接触良好。其他的按键也要逐个检查,阻值大的按键都要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图纸,先查一下电源开关按键是否接触良好。其他的按键也要逐个检查,阻值大的按键都要换新。

您好老师,现在将Q504和Q507替换为1Y(8050),power-on点接地,显示屏背光点亮,IC5脚1有18伏电压,power键已经打开清理,还是不起作用,准备今天晚上把所有按键都打开清理一遍,请问老师还有哪些可能的故障点需要考虑?谢谢!

网友:
原来的管子不一定是坏的。按键开关要确认按下是导通的状态。按键坏或者接触不好,直接更换它。

网友:
首先要搞清电源工作原理,尤其是控制芯片的工作原理,打开电源一般由机械和电子线路相结合的方式。还有电源控制输出有几路。控制芯片首先要有电源,然后机械开关闭合控制芯片得到闭合信号,输出“开机信号,受控管子工作打开电源。供收音机工作。

网友A:
好几天了,搞掂吗?

网友A:
帖子里多次叫你确认机子的按键是否正常,一直得不到你的确认。为啥不确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里多次叫你确认机子的按键是否正常,一直得不到你的确认。为啥不确认呢?

没有合手的工具,唯恐烫坏板子,网购的工具还在路上。

网友E:
检修是通过检测来找出故障点,和损坏的元器件,不应该随意更换元器件,你手里有图纸可以按图分析,这管子是何种用途,管子是如何工作的。这个管子不少群友已经帮你分析过了,是“开关管”你测出这个管子工作点,与实际不符,那就要分析这个开关管受控于那些电路?不要在这个管子本身电路上找原因。看这个图纸感到有些和索尼7600类似。可以在论坛找索尼7600修理文章做参考。

网友:
简单的工具,比如镊子,就可以检测按键是否好!如果按键按了不管用,用镊子短路那个按键,电路马上有了反应。那么这个按键就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一直催问你检测开关机按键?因为这机子每次开关机都需要按压它,按压的次数多了,它出问题的概率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修是通过检测来找出故障点,和损坏的元器件,不应该随意更换元器件,你手里有图纸可以按图分析,这管子是 ...

谢谢老师提醒,这就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
2SD772(Q508)起的作用仅仅是开关,LA4267的1脚为待机端子,也就是所谓的净躁类似。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