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家用电器”怎么拆

楼主(2019-10-30):
手电筒灯珠部分坏了,请问各位高手师傅,这个部位(见图)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A:
灯头很多棱是用于散发灯珠热量的,那么灯珠板一定要与散热灯头紧密接触的,所以灯头坐与盖也要螺丝拧的很紧。
如图:看样子需要台钳或活扳手卡住等座,然后用专用套筒扳手拧开灯头盖。

楼主:
那不报废了

网友:
旋转出来的

楼主:
都夹毛了也旋不动,也看不清接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头座反拧就开了

你好,请帮忙标注一下接缝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头很多棱是用于散发灯珠热量的,那么灯珠板一定要与散热灯头紧密接触的,所以灯头坐与盖也要螺丝拧的很紧 ...

纹路是拍照放大效果,实物实际纹路很细很浅——是增加摩擦力防止导向环跟随调焦环转动的,不是用于拆卸的

网友:
一般都是拧开,也看不到卡簧,那就是拧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弹簧那边里面那个好像能扭下来.这种东西都是正丝

那里都是光溜溜的没有可以吃力的槽没法旋

网友D:
baidu 有许多拆卸详细的视频,您自己可以找一下,也许会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idu 有许多拆卸详细的视频,您自己可以找一下,也许会找到答案。

谢谢元老指教

网友:
拧图5的弹王座出来就ok,是利用弹王座压紧灯板的啊

网友E:
感觉是拧里面铁片,就是弹簧外侧的那个白铁皮能拧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拧里面铁片,就是弹簧外侧的那个白铁皮能拧动。

不像,没有着力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像,没有着力点

有螺纹的话你拧一下试试。

网友:
用力拧吧,大力出奇迹,拿粗布缠一圈再用手用点爆发力后大力钳伺候。

网友:
一般都是旋转装卸的,可以找找小孔缺口之类的,多数是专用扳手

网友:
翘那块压灯pcb的铁片吧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答,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2020-01-11):
实际是个一体

网友:
感觉一体的,一次性的?

网友(2020-02-10):
带上洗碗的橡胶手套,摩擦力,扭力大增试下。就怕进水铝氧化了

网友F:
请仔细观察侧面是否有小螺钉咬住?如有须先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仔细观察侧面是否有小螺钉咬住?如有须先拆除。

以确定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纹路是拍照放大效果,实物实际纹路很细很浅——是增加摩擦力防止导向环跟随调焦环转动的,不是用于拆卸的

仔细看了下,个人认为8楼正解。需专用扳手从辐射纹处逆时针方向旋转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