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1007如何接线

楼主(2019-10-30):
新搞到雷神ck1007喷火整流管,第一次搞这个,哪位老师有具体的接线图?

网友:
根6X5一样,你有用6X5整流的机器, 直接换上去就能用

网友:
内阻低,工作时好看,好东西,难得。

网友:
不错,这管工作的时候会发紫光

楼主:
帖子我早看过了,资料上说第一级滤波电容不大于10u,最好有实用的电路图照装一下

网友A:
我有一对1006 卖家发货好像没有测试 一个管灯丝不通 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对1006 卖家发货好像没有测试 一个管灯丝不通 可惜了

只要不是电流特别小的场合,不需要接灯丝电压,把两个阴极(灯丝)并一起就可以工作了。
CK1006灯丝电压1.75V,我猜原主人是直接插机器上灯丝被5V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电流特别小的场合,不需要接灯丝电压,把两个阴极(灯丝)并一起就可以工作了。
CK1006灯丝电压 ...

那个管灯丝外观是完好的 万用表测就是断路 估计是管座接线那一块出毛病了 应该还有补救的可能

网友C:
建议还是灯丝接上工作,要不然就设置高低压开关。这玩意之前用过,给6P1立体声单端整流,冬天打不着火,得多打几次才能打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灯丝接上工作,要不然就设置高低压开关。这玩意之前用过,给6P1立体声单端整流,冬天打不着火,得 ...

这胆机怎么和摩托一样  这种管子不接灯丝 点火电压比接灯丝高很多吧?

网友C(2019-12-06):
引用 网友A:
这胆机怎么和摩托一样  这种管子不接灯丝 点火电压比接灯丝高很多吧?

主要是电流,手册规定40mA以下(好像)必须点燃灯丝,但是旁热管刚刚启动电流肯定不大啊,然后就打不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流,手册规定40mA以下(好像)必须点燃灯丝,但是旁热管刚刚启动电流肯定不大啊,然后就打不着:l ...

这管配6p1有些屈才了 杀鸡用牛刀 应该配fu系列发射管 视觉上一定更大气磅礴 而且不像充汞胆可能有紫外线 这管子好像是充氩的 盯着看也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管配6p1有些屈才了 杀鸡用牛刀 应该配fu系列发射管 视觉上一定更大气磅礴 而且不像充汞胆可能有紫 ...

最大整流电流就100mA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大整流电流就100mA啊

手册上说225ma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225ma啊

225mA那是CK1006 1007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5mA那是CK1006 1007是100

其实100mA这还是最大整流电流,手册上推荐值是75mA,和6X5GT,6Z5P一样的,可以长期稳定工作的最佳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5mA那是CK1006 1007是100

我还以为您说的是1006 我就找的1006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电流特别小的场合,不需要接灯丝电压,把两个阴极(灯丝)并一起就可以工作了。
CK1006灯丝电压 ...

前几天又拿出来仔细看了看 虽然极不明显 不过确实是烧断了 灯丝只有一头连着了 只能当冷阴极管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