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6E5C猫眼

楼主(2019-10-30):
得了个1960年2月出品的南京6E5C电子管,成色不错,到手后简单点亮了灯丝,看来管子应该是好的。这几天有空在论坛查找材料,就用红灯711-2收音机原来的6E2电路,按照查找的资料(6脚接高压,3脚串1M电阻接高压,5脚串1M电阻接AGC,8脚接地,2/7脚接6.3V。)成功点亮猫眼。

网友A:
可喜可贺
这个管子缺点是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喜可贺
这个管子缺点是寿命短

当宝贝用就可以延长寿命

楼主:
谢谢版主,确定是新的,仓库角落找到的,就一个。

网友:
这个猫眼漂亮,

网友:
不错,很新的管子,难得能看到这么亮的6E5了

网友:
这才是 真正的 猫眼  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颜色是怎么弄出来的?能做功放吗,这管子,能输出多少?

调谐指示管6E5C的荧光屏涂有荧光粉,荧光屏接直流高压,在电子轰击下可发出绿色荧光,调谐指示管的指示部分和放大部分三极管做成复合管,三极管屏极接控制棒,可以控制荧光屏发光角度,这个三极管为电压放大管,可以做功放的音量输出指示,但不能做功放管。

网友D:
近一百块大洋,好好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谐指示管6E5C的荧光屏涂有荧光粉,荧光屏接直流高压,在电子轰击下可发出绿色荧光,调谐指示管的指示部 ...

谢谢白版的授课,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一百块大洋,好好存着

没花一分钱得来的,已经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花一分钱得来的,已经收藏了

还有这好事,我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