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珍妮丝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9-10-30):
此机型版本较多,本机为调感三连7管串丝机,输入电源盒有三根头子,机内可看出一根到灯丝,一根至屏压整流,地线至电源开关控制,但是机后背板插座三孔都无连接,盒内有一管状元件,见笑不知何物,特求教,请老烧们指导帮助!谢谢!

楼主:
此机为故障机,电源部分烧坏电阻,上家更换电阻,但未修复,求此机电路图

网友:
图片太小。从描述来看那应该是一个电源插销。这种机器是热底盘电路。取下后盖时,机芯自动断电,防止触电。国产新时代热底盘收音机同样采用类似零件。

网友:
机器底板或者背板上没有型号或者数字之类的文字吗?这么多中周应该是个FM机

楼主:
调频调幅美国机,

楼主:
背面图片,此机有7管或8管,调频有调感三连或二连,电路有差异,外形差不多

网友:
美国天顶星的机器, 底盘后立面上都有型号,您看看,上网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邮箱发你````

楼主:
谢谢你!ubs1961@qq.com

网友:
所谓tube-life saver,即楼主称不详用途之管状物者。想系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防止灯丝冷态电阻太小,开机瞬间浪涌电流将灯丝烧断。实际可用一适当阻值新产品热敏电阻串联。常见热敏电阻具体参数百度一下大把。

网友:
邮箱退信 已私信你

楼主:
justmexx对不起邮箱好久未用,换个邮箱麻烦你再发一次,我刚才打开了的。761406433qq.com

楼主:
插座盒里管状元件我估计热敏电阻可能性不大,四五十年代的机子,我看了电路图再告许诸位,谢谢关心!

网友:
老师也发给我一套图纸吧,谢谢!
850665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