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8全新硅钢片表面无绝缘层可以用吗

楼主(2019-10-30):
各位老师,我刚买了一些H18硅钢片,0.35mm厚,但是拿回来发现表面竟是无绝缘层的,测量表面电阻为0!这可以用来制作输出牛么?
以前买过二手硅钢片,说是Z11的,但是白色黑色的皆有,还有些是一边有3个孔的,可见是从不同的变压器上拆下来的。大多边角上有被敲击的痕迹,应该是拆的时候用铁锤敲打边角,这样拆下来的。96片品相相当不错,但是76片有近一半是生锈的,有些生锈还很严重,我挑来挑去最终从5斤76片里凑够了做两个输出牛的片子。里面掺杂了很多生锈的、边角变形的,边角变形的用剪刀剪掉变形的边角,无奈凑合用了。
这回想仿制白居不易老师的6P14三极管接法机子,以前我将6P1单端机改电路改成白老师6P14三极管接法电路,输出牛依然用的是原机的5K牛,听了一段时间,感觉高音细节多很多,听女声唱歌时的尾音(或换气声)都听得出来,印象很深刻。买的6P1小胆机和自制的6P1推挽机都听不到这些高音部分(也有可能是自制的机子水平太差有关 )。但是我发现在玩枪战游戏时用6P1单端机来作功放,游戏里的手榴弹、火炮爆炸声非常悦耳,打完游戏之后回味起来感觉游戏里的手榴弹、火炮爆炸声印象深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偶次谐波作用?),所以又将6P14三极管电路改回了6P1电路。
这回想仿制白老师的6P14三极管接法机子,所以又买了一些铁芯,但是有鉴于上回买的二手铁艺品相太差,这回买了全新的H18铁芯,没想到这些铁芯表面居然是没有绝缘层的,我狂汗啊。请教各位老师这些铁芯可以用来作输出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有搜到h14,不知道有h14。看h18是新的价格便宜,本着旧的总不如新的,就买这种了。请问h14是有绝缘 ...

H14也没有绝缘层,无取向片,基本上都没有绝缘,取向硅钢片 一般有绝缘。

网友(2020-03-16):
硅钢片出厂已是成品,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B(2019-10-31):
我买过,是不绝缘,我自己用自喷漆单面喷了,单片厚度增加约0.03到0.05mm左右,另外再把七、八片两面喷漆用于最后插片用,装配完后用表测阻值在几百千欧以上。

网友:
你是如何测量出0电阻的?用万用表测量不行(表笔把绝缘层刺穿了)

网友:
硅钢片绝缘的一种测量工具是,一个电极是一小平面,一定压力下放在片上 另一个电极

网友C:
另一个电极就是片本身就是。加上很低的电压。。压力不大电压也很低。这样才不会破坏硅钢片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电极就是片本身就是。加上很低的电压。。压力不大电压也很低。这样才不会破坏硅钢片绝缘。

感谢解答。是用表笔打横贴着铁芯表面测量的,没有用笔尖戳。确实没有绝缘层,片子表面还有油呢!
问过卖家,卖家说也有的厂家用来做输出变压器,但是更适合做电源变压器。

网友D:
油膜就是绝缘层。绝缘层越薄越好。

楼主:
凑合着用会严重影响音质么?或是有涡流损耗大大降低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膜就是绝缘层。绝缘层越薄越好。

那可能是防锈油,不是每片都有,一擦就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防锈油,不是每片都有,一擦就没了。

防锈油表面会生成油膜,你只要不用力擦是不掉的,也就是说不清洗不火烧上面总会有一层油膜的,将就用还是可以的,你没有热处理条件,况且薄板热处理会变形的,变得凹凸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锈油表面会生成油膜,你只要不用力擦是不掉的,也就是说不清洗不火烧上面总会有一层油膜的,将就用还是 ...

感谢老师。一叠叠起来的话用手压着测两个对面阻值有300~400欧,厚度越大阻值越大,螺丝拧静的话可能更小。测切割面的话,叠片厚度越小阻值越小。以前用的二手铁芯由于切割面大多生锈,叠起来测量切割面也是有阻值的,大约是几千欧。

网友A:
你为什么不买H14呢? H18损耗大。
这种无取向硅钢片,表面会有一层黄颜色的氧化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绝缘,新的片会涂有硅钢片油,油也起到了一定的绝缘作用。总之损耗大的一个方面就是表面没有绝缘处理。

网友:
买的可能就是工业废品拆出来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买H14呢? H18损耗大。
这种无取向硅钢片,表面会有一层黄颜色的氧化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并 ...

之前没有搜到h14,不知道有h14。看h18是新的价格便宜,本着旧的总不如新的,就买这种了。请问h14是有绝缘层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是不绝缘,我自己用自喷漆单面喷了,单片厚度增加约0.03到0.05mm左右,另外再把七、八片两面喷漆用 ...

非常感谢指点,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请问您制作好输出牛效果怎么样?

网友E:
以前总用国产的无取向片,没有感觉到涡流发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4也没有绝缘层,无取向片,基本上都没有绝缘,取向硅钢片 一般有绝缘。

感谢解答。终于了解无取向、有取向硅钢片区别。那么h14与h18相比,h18涡流损耗较高,如果像@汉江水 老师所说的方法在片子一面喷漆,是否可以有效减少涡流损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总用国产的无取向片,没有感觉到涡流发热的问题。

可能是用在大电流的场合发热量较大吧,比如用作电源变压器发热量较大(当然还与所用铜线线经小有关),作输出牛时电流小,基本无发热?

网友:
一直是做电源变压器用,大部分时间是满载的。

楼主(2020-01-17):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电源牛和一对5K输出牛( 做输出牛好累!),铁芯都喷了单面黑漆。输出牛做出来测量波形良好,安装在网购的6P1小胆机上,听感比原来的小输出牛好很多!!

网友:
这油会往下滴,是防锈的不是绝缘的,叠压用手指不大的力压,就导通,如自然迭起就是绝缘的,也就是说装配时不能插紧。

网友:
我觉得这种片子在叠装完成之后浸漆,基本上就可以解决片与片之间绝缘的问题。绝缘漆调得稀一点,变压器烘干温度不要太高,待浸好漆之后再上紧固螺丝。

网友:
自己上漆绝缘就可以了,就用木工单组份聚酯清漆,双组份的不加固化剂也可以,多加稀料。注意聚酯清漆属于聚胺旨,怕水,一定要用专用稀释剂(稀料),禁止使用信那水,香蕉水和汽油!!

网友:
输出变压器在电路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纠结的矛盾共同体|!!!要获得好的低频响应就要有很大的线圈,线圈大了,分布电容也会很大,这样又会对高音不利!!好听的音乐又是元宝型频响曲线!纠结!纠结!在纠结!

网友F(2020-03-16):
前段时间我也买了一些H18的96新片,绕了一个电源和一对输出(86片)。输出没事,就是电源(32*60)在6P13单端正常使用2小时后温升有点快。(没浸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G:
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很久了,都说变压器片子之间是绝缘的,我随便找个变压器两端面片子测过,是通的。关键是很多变压器都是焊上的,包括一些进口变压器,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很久了,都说变压器片子之间是绝缘的,我随便找个变压器两端面片子测过,是通的。关键是很 ...

那些有焊接缝的应该是电源变压器。我用h18硅钢片单面喷漆之后,做出的输出牛感觉音质很好,我觉得不必迷信z11片。初级尽量排绕,次级细线多组并联,比次级粗单线绕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我也买了一些H18的96新片,绕了一个电源和一对输出(86片)。输出没事,就是电源(32*60)在6P13单端正 ...

还没有用h18片做过电源牛,之前用旧z11片做过电源牛,计算功率留有富裕量,工作基本不发热,热量都是管子或机箱传导过去的!

网友:
变压器铁芯不用整块铁就不可能在一片片钢片叠成的铁芯中形成蜗流,哪怕它钢片表面是“非绝缘”的,信不信不免强,只要理解一块磁铁不论分成多少块,每一块都会有自己独立的SN就好。也就是每片钢片在线圈电流的作用下,都会产生属于自己的那份蜗流,把整块铁芯的大蜗流分解……,这都是经过试验得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用h18片做过电源牛,之前用旧z11片做过电源牛,计算功率留有富裕量,工作基本不发热,热量都是管子 ...

昨天晚上换上刚买的Z11旧片,试机两小时温度上升很小,比H18好太多。估计得刷绝缘漆后才能用。

网友:
没有绝缘层的无取向片适合做输出牛,绝对不适合做电牛,否则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