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EBL21 ECH21电子管的电路图

楼主(2019-10-31):
在矿坛收到一台TESLA的示波器,里边有两只AZ11电子管,一只EBL21,三只ECH21,有原配的电牛,想做一台功放用,没适合的电路图,恳求万能的矿坛,给一份电路图,谢谢
978208745@qq.com

楼主:
不知道可以做一只多大功率的单端?

网友:
挺好的示波器别霍霍了

网友:
只有一只功放管EBL21,就能制作单声道,负载阻抗7K,输出变压器要自制。

楼主:
可以再加一只EBL21做立体声吗?用一只电牛和输出牛

网友:
ECH21是三七复合变频,音频一般用不上,EBL21参数基本上和6F6差不多,要小点,大概7K,出3瓦,那个示波器拆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