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镍铬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10-31):
简单实用的镍铬电池充电器

网友A(2020-08-28):
这种不隔离的电路十分危险,在上世纪60年代,我等无线电爱好者还是少年的时候,没钱,想弄个变压器都困难,更弄不到整流二极管了,只能去废品店廉价买来日光灯电容,还有淘汰的电台设备上面的硒片,组成类似的电路给干电池充电,解决干电池都供应不足的问题。整个电路为了防止触电,装在一个木头盒子里,当年连一个塑料盒都是奢侈的,肥皂盒还装不下那些东西。每次充电,都要先接好电池再进行,充电完毕,用螺丝起子把电容器放电掉,以免人体误触被电击。
现在各种元件都非常容易买到,再也没人用这种电路了。2000年以前,厕所的自动冲水控制电路,也还有人用这种不隔离的形式,结果在生产之前的标准部门审批时候就被枪毙了,理由很明显,不安全!尤其是厕所这样的高度潮湿的场合,更会增加人体触电的机会和隐患。后来咬紧牙改成开关电源电路,为什么是咬紧牙,因为那时候开关电源的高反压管13000系列还需要一定的成本,里边的磁芯也还要绕线,对生产商来说,每一分钱都是需要去计较的。

网友(2019-10-31):
大眼一看居然是非隔离的,多掏几块钱买个充电头不好么

网友B:
能告知文章来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告知文章来源吗?

都是电子报的东西文章。都有十多年的吧。

楼主(2020-08-28):
引用 网友C:
謝謝楼主辛苦分享,
謝謝

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喜欢就是我的荣幸。

网友:
好象早期的西门子大手机就用过此类充电器,我还被电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隔离的电路十分危险,在上世纪60年代,我等无线电爱好者还是少年的时候,没钱,想弄个变压器都困难, ...

专业专业!!!!!!!

网友(2023-02-13):
学习了,技术在进步

网友:
我为了解决不隔离带来的危险问题,是在火线和零线各串一个电容,充电电流很小可以长时间给电池浮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