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根4G和两根2G内存条在使用上有没有区别?

楼主(2019-10-31):
如题。一般笔记本电脑都能装两根内存条,装一根4G单内存条和装两根2G双内存条,在实际使用时有没有区别?

网友:
肯定2根好啊,万一双通道呢

网友:
不过主要还是内存条的频率

网友:
如果主板是支持双通道的那么2根的效果肯定优于单根的,现在一般都是8G起步吧

网友:
在以前流行两根 因为都是几个G的 这是优势 因为坏了一根拔了就是
现在此思想落后了 也意味着内存马上就会淘汰 现在4G还能用着 16G是主流 马上一般是用32G的单条

楼主:
嗯,看来还是两根好些。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不带独显,支持双通道条件下,单4G和2条2G的差异明显,

网友:
没有区别;但两根的故障发生率理论上要比一根高,毕竟,主板插座,插拔次数,内存条的工艺差别等等因素,使一根比两根可靠。

网友A:
这个东西,越多越好。让我配机器,最好是满配。我机器都在32G或以上。

网友:
理论上两条比较好,尤其是用集成显卡的时候

网友:
装两根万一不兼容就头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越多越好。让我配机器,最好是满配。我机器都在32G或以上。

你极限时能用掉多少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极限时能用掉多少G?

这个看操作系统,如果WIN系列,有个上限制。

如果是LINUX系列,最终能用到全部(长时间不关机),无论多少。

因为他们的缓存机制不同。

网友:
Y有胡,尤其是核显情况下

网友:
双通道对集显的支持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双通道主板就有区别。。。。。。。。。。。。

网友(2020-03-18):
双通道可单通道的区别

网友:
4G的速度要快,稳定性好

网友:
4g的内存速度快,毕竟新技术

网友:
区别不大 别折腾

网友:
跑分试试,应该2根好

网友:
要是双通道还是2根好

网友:
目前电脑配置 基本没区别  现在内存没有8g,稍微多开一点东西都会卡

网友:
如果主板支持双通道的话就有用,再说了2条2G的也比一条4G的便宜。后面升级的话也还好,4G时间久也降价了再买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