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管基固定是用什么固定的?

楼主(2019-10-31):
如题。最近遇到一个三条腿电子管,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对应管座,遂购买了一只2A3的陶瓷基座想要更换。阅读了很多个帖子,用哥俩好、虫胶、还有各种粉甚至玻璃胶的都有。玻璃胶肯定是不行,百度搜了一些,也不确定行不行得通。为了管子的小命,还是来请教各位老师啦~

附:百度看起来可能是最靠谱的一个方法,但是小白仍然半信半疑。

请老师指教正确办法。

管基略有松动时可以用适当厚度的洋干漆(用虫胶片加酒精泡制)或其它快干油漆滴在管基边口,略微旋动管壳使它渗进管基内部,然后用酒精或香焦水揩去外边残漆,待它自然干燥或烘干以后就可使用。
    有的朋友直接用环氧树脂来粘接管基,因为环氧树脂强度很高,使用时容易产生温度应力,而使管壳损坏,有的采用玻璃胶来固定,但是强度又有些不够,所以这里介绍几种比较正规的胶泥配方,供大家参考使用:
(1)用酒精1份、虫胶片1份混合,使溶化成厚稠状的洋干漆。再用石膏粉3份放在小碟里,倒进1份洋干漆,把它们充分调匀后即可使用。
  (2)如果没有烘烤设备,或者不允许加热的电子管,也可采用冷固胶泥。下面四种冷固胶泥使用效果较好,可以自己配制。

    石膏胶泥:用煅烧石膏2份,水1份调配而成。15~30分钟即可硬固。
    氧化镁胶泥:用6份25%的氯化镁水溶液与10份氧化镁粉混合。半小时以后开始凝固,
5~8小时完全硬固。
    氧化铅胶泥:用1份甘油与1份一氧化铅(密陀僧)混合。15分钟左右开始凝固,
1~2小时完全硬固。这种胶泥能经受较高的温度和湿度。

环氧树脂胶泥:用1份环氧树脂,加入体积7~10%的乙二胺作硬化剂,拌和以后再加入适量的石膏粉(或粉笔粉)作为填充剂。在40~60℃的温度下烘热小半时或冷放2~3小时以后就会硬固。

网友A:
UV胶固定或直接用塑钢泥捏一个合适的管座。管座腿可以拆适当的集成插头或用铜片制作。
这个塑钢泥也可当做固定管子的材料,耐温可达三百度左右,热膨胀系数也不高。

网友B:
说说你那个三条腿的管子什么型号,或发个图片上来。(12F?)

网友C:
才买的,个人觉得很好用

网友D:
三条腿的半波整流管,有KX12B,KX12F,KX8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胶固定或直接用塑钢泥捏一个合适的管座。管座腿可以拆适当的集成插头或用铜片制作。
这个塑钢泥也可当做 ...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农机胶很好用,实际是环氧树脂+填充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那个三条腿的管子什么型号,或发个图片上来。(12F?)

100/40z
一种特殊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买的,个人觉得很好用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条腿的半波整流管,有KX12B,KX12F,KX80B。

是的,还有东德一些稳压管要做成三条腿德,还有噪声管FZ2还是FZ4也是三条腿,还有R10-6那种两三个电极德放点管也有三条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农机胶很好用,实际是环氧树脂+填充料

我担心热膨胀损伤电子管玻壳,主要担心这个,哈哈

网友F:
不要拆旧管腰。管脚上焊线。下面套一个新管腰。中间随便用环氧树脂粘粘。

网友:
这事不用那么麻烦吧,管壳子有高温,能耐住高温就行吧。怕应力,只粘一边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拆旧管腰。管脚上焊线。下面套一个新管腰。中间随便用环氧树脂粘粘。

明白了。这是最稳妥的办法、现在我有两个管基已经松动,把引线去锡即可轻易拿下管子,为考虑美观所以寻求管子粘接方案。转换座还是要做的,毕竟还有好管子

网友G:
我本地烧友都是在汽配门市部买汽缸胶来固定管基,又耐高温又有延展性,效果非常好,可以试一下,最好不要用硬胶没延展性又不耐高温容易开裂附着力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本地烧友都是在汽配门市部买汽缸胶来固定管基,又耐高温又有延展性,效果非常好,可以试一下,最好不要用 ...

回去试试

网友H:
买一块儿明矾,放入破旧的不锈钢小水杯,在明火火上烧至冒泡儿成粘稠的深褐色的粘剂,趁热用小刀片儿讲粘剂填入灯管跟管座之间,轻按粘牢,刮净溢出的粘剂,自然冷却后即可,非常牢固,其耐高温可达200度以上。以前我修复脱座的老式钨丝灯泡时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这也是以前灯泡厂的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
用结构胶应该都可以

网友:
来点美缝剂,美观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一块儿明矾,放入破旧的不锈钢小水杯,在明火火上烧至冒泡儿成粘稠的深褐色的粘剂,趁热用小刀片儿讲粘剂 ...

正道------------ 还可以再少加些硫黄粉,更好用

网友:
早年间用过“南大704”硅橡胶,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