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星加速右偏减速左偏

楼主(2019-11-01):
没撞过.后桥是刚性轴 没有可动手的地方.前麦弗逊悬架也只有前束可调.主销后倾和车轮外倾角度都是定死的.前束自己检查调整过,没什么效果.球头胶套之类也没发现大碍(没有支架,车轮着地的情况下检查的,可能是部件处于受力状态,没看出松动情况).坛友帮着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倒一下两前轮看看什么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一下两前轮看看什么情况吧。

试过了 左右轮互换 还那样

网友B:
刹车  看一下  还有左右轴承的磨损程度

网友:
估计是前差速器故障,受到扭力配置不均。

网友:
前面那个支撑杆的橡胶块坏啦。

网友C:
前面有个如图那样的弓型的支撑杆子,应该是箭头里面的橡胶块坏了,左边的坏了加速时左前轮会往前一点所以会右偏,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  看一下  还有左右轴承的磨损程度

空挡滑行时候倒是不偏,左右轮温度也一样.不像是两侧车轮松紧不一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有个如图那样的弓型的支撑杆子,应该是箭头里面的橡胶块坏了,右边的。

谢谢老哥!回头检查一下.这个车平衡杆兼作前支臂拉杆的.这个地方松动有可能造成前轮前后位移,确实有嫌疑

网友C:
如果会自己动手,留个邮箱地址,我发给你北斗星维修手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会自己动手,留个邮箱地址,我发给你北斗星维修手册供参考。

谢老哥!是24.1mb的那个pdf文档吗 那个已经有了.

网友:
我的二手北斗星刚接手时也是加速右偏,减速左偏。经检查,四个铝轮圈轻微变形,四条減振器漏油失效,拉杆球头,下摆臂全都不行,已经有明显间隙,发动机机脚胶和前悬挂所有缓冲胶全部失效。更换上述损坏部件,加速偏右,减速偏左的现象明显好转,在急加速时还是有点轻微跑偏,但是已经可以接受。
现在我怀疑可能是与差速器有关,每次起步急加速时,总是右边轮胎打滑,左边轮胎鲜见有起步急加速打滑情况出现。差速器动力分配不均??前左右轮胎重量不均??不明。

网友:
加速偏检查下臂减震和底盘的橡胶件,减速偏检查前后轮刹车分泵。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是这里的橡胶套坏了 右前轮加速时前移减速后移 大概有1.5厘米的间隙

楼主:
画红圈的地方。车轮用手搬不动,是用长撬棍撬动车轮发现的。右前轮前后活动 左边就没事。
平衡杆上这几个胶套受力很大啊,驱动车辆的推力和刹车时前轮的拉力都是通过这几个胶套传递到车体的。
谢谢老哥关心!

网友:
解决了就好,这是北斗星的通病。

网友(2019-12-02):
我的东风风行有救了,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做一下四轮定位看看吧,感觉还是底盘有问题。

网友:
那个叫平衡拉杆,我曾经撞断过,车轮直接往后卡死了

网友:
20年前修过一辆捷达加速跑偏,最后查明是变速箱里没油了,再跑跑就该烧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