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们看看这个日本功放电路,画出来自己没看懂那个单独供电什么好处

楼主(2019-11-01):
根据板绘图,原变压器被上家换了,电压都是实测值。高手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没有输出保护,开关机没有冲击声。我觉得电压偏高,因数主滤波电容耐压才25V。

网友A:
这个日本功放电路型号?

网友:
原变压器肯定是110V的,换了变压器输出电压规格不对

网友:
前级单独供电可以防止后级前级共用受声音大小影响,我也有台东芝SB130功放,没有延时开机,但开机也没冲击声,不知采用了啥办法,看电路也没特殊之处

网友:
单差分自举OCL功放电路,这么画,看着好费劲

网友B:
这个电路仿真无法正常工作,应该是哪个参数不对。

网友:
小改一下,可以工作了,但还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高输出电压,减小失真,和自举电压一样。

去掉Q16根本不对,Q16是电压放大级

楼主:
感谢所有热心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仿真无法正常工作,应该是哪个参数不对。

QQ虫把第一个图V4换成-30V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QQ虫把第一个图V4换成-30V试试。

就是-30V的,你看,正极接的是地线,这样就是-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日本功放电路型号?

日本老三洋功放,型号不清楚了,只知道是OTT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30V的,你看,正极接的是地线,这样就是-30V

噢,没看仔细。我手里没有示波器,没看失真。听着声音还不错。

网友:
独立-30V是为了不影响到差分级,很多小日本电路喜欢这样接,没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