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小电机外加大半个铁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11-01):
(图片)

网友:
估计是磁屏蔽?要不是为了减小磁阻,增大电机里面磁场强度?我也不知道,瞎猜的,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为省成本外壳不舍得用厚的材料,而有一部分外壳又是定子磁路的一部分,薄了影响磁场强度,所以在这部分外套一个圈改善,至于为什么这个圈是开口的,一是成本低(薄板一卷就成),二是可以与外壳紧密贴合,三十对加工精度要求低(同样可以使得成本降低)。

网友:
只知道那叫直流电机护磁圈。猜其作用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防止电机漏磁吧。

楼主:
答案有了: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戴套战斗力强一点。

网友A:
请问楼主,这小马达功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小马达功率多大?

这种电机型号规格很多,功率从几十瓦到几百瓦的都要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型号规格很多,功率从几十瓦到几百瓦的都要有

谢楼主回复。

网友:
看图好像是775型直流永磁电机(120W)可用于制作小电钻(“拼多多”购物软件上还有外壳配件)。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