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2合一天线线圈吗

楼主(2019-11-01):
如题,有四组线圈,怀疑是收音机中短波天线线圈,上面有数字553/554A。请问从上到下分别是什么线圈

楼主:
这个是中短波振荡线圈吗

网友:
这种线圈一般是天线线圈在底板上面,震荡线圈在底板下面。对震荡信号有屏蔽作用。

网友:
振荡线圈应该是一组抽头3点式振荡。

网友A:
第一图粗的是短波调节/细线是短波天线,下是中波/最下是天线。

网友:
很常见的美通553纸管线圈。中短波线圈在一个线圈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粗的是短波调节/细线是短波天线,下是中波/最下是天线。

多谢指点!

网友B:
这是著名的美通553线圈,当年装机普遍使用的。从上往下短波调谐;短波天线输入;中波调谐;中波天线输入线圈。
553,554线圈.JPG  554天线线圈与553相同。

网友C:
美通553和美通554是以前常用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二波段线圈,553/554A是两者通用的天线线圈,553B和554B是振荡线圈,553B为三点式振荡相当于S型,554B是回授振荡型相当于K式。

网友:
经典的老线圈,看着就有一种亲切感,如同老朋友见面

网友:
美通线圈和塘沽线圈,是半个世纪前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通553和美通554是以前常用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二波段线圈,553/554A是两者通用的天线线圈,553B和554B是振荡 ...

白老师厉害,说地清楚明白,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著名的美通553线圈,当年装机普遍使用的。从上往下短波调谐;短波天线输入;中波调谐;中波天线输入线 ...

感谢于老师指点,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