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鼓包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9-11-01):
软包锂电池鼓包了。

一次是过充,外出忘记关电,时间长了。

一次是误充,4节中其实有一节废了,其实是3节,当4节充,过压了。

都超过4.2伏了,目前有些软了,还能用吗?

网友A:
彻底放电至最低电压,然后按楼上说的放气,然后用704之类的硅胶封口,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不能用了。为了安全,不要研究了。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用,我惜命呀

网友:
让她生下来吧,必竟怀孕不易

网友:
用一下不就知道了?充电注意一下

网友:
彻底放电以后再扔掉把。

网友B: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配不到原尽寸的。用针刺一下放气,用厚书压平,再用胶带封上针孔。又用了一年多没有再胖起来。如果还会鼓起来就不行了。还有针剌的时候一定不要刺到电池内部,轻轻刺破外皮就行。能买到还是换了吧。

网友:
三星手机就是电池问题退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配不到原尽寸的。用针刺一下放气,用厚书压平,再用胶带封上针孔。又用了一年多没有再胖 ...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电充满,一钉子敲进去扎透气,可以当烟花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彻底放电至最低电压,然后按楼上说的放气,然后用704之类的硅胶封口,一般问题不大

谢谢介绍。我有些害怕它自己会爆坏。 但是如果不理他,气体对充放电性能有影响吗?会自行吸收吗?

容量损失是一定了,它能稳定在这个状态吗?

网友:
不会吸收气体了,一般只会越来越鼓。

网友:
千万不能用,非常危险,楼主可以百度一下电池爆炸的视频,很吓人的,随时要人命还引发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