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上的条形孔,有什么好用的工具和方法么?

楼主(2019-11-02):
电子元件,引脚除了圆线的,还有不少是是扁条形的,如薄膜可变电容、直流电源插头、拨动开关、小型电位器、中周外壳等的引脚,都是如此,用钻头钻,小的插不进,大的空太大。用刀刻,也不好整,没有适合的刀子。买过现成的板子,看人家给这种零件留的长扁形的孔,都非常合适,也不知怎么加工出来的。
各位自制板子的朋友,有什么自己独特的招数么?

网友:
细钻头,能够满足扁孔的宽度要求即可,然后排着打孔……

网友A:
有种东西叫做  玉米铣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做  玉米铣刀

能上个图看看什么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上个图看看什么样吗?

老大。。。。在网络世界中有个玩意叫 搜索引擎

比如 百度  或者 咱们不能用的   谷歌。。。。

网友C:
比较宽的可有用钢丝锯,很窄的用被剪掉绝大部分的钢锯条。
剪钢锯条要先烧红慢慢降温在用专门剪金属的剪刀或比较硬的普通剪刀。
剪好之后若觉得太软,可以再次烧红蘸凉水,一般烧到黑红蘸凉水比较好用,不至于动不动就被折断。

网友:
当然,咱这脑子有点短路,刚才忘了说先用合适的钻头钻孔再锯。

网友:
用合适的钻头钻孔,先打一排孔,然后在每个孔伸进钻头,前后改变钻头角度扩充孔眼,然后用美术刀把不平整的销平整;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提供的方法和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做  玉米铣刀

马上去某宝搜了下,1毫米以下的看来会很适用,准备双十一进一套。感谢提供信息,以前真不知道有这种工具。

网友:
现在自己加工电路板性价比太低了。嘉立创PCB打样,10*10的板子,5片,5块钱包顺丰。撸着羊毛多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较宽的可有用钢丝锯,很窄的用被剪掉绝大部分的钢锯条。
剪钢锯条要先烧红慢慢降温在用专门剪金属的剪刀 ...

小时候曾经这样剪,但是一次锯条没剪了,剪刀的刃反被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曾经这样剪,但是一次锯条没剪了,剪刀的刃反被剪了 。

                那东西算工具钢,的确退火之后也比较硬,但用比较好的剪刀还是可以的,剪得差不多了再磨一磨就比较好用了,我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东西算工具钢,的确退火之后也比较硬,但用比较好的剪刀还是可以的,剪得差不多了再磨一磨就比较好用 ...

                用钳子夹住,用另外一把钳子弯一下,从钳口处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