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T-S333ESG系列收音头

楼主(2019-11-02):
索尼公司于1989年推出ST-S333ESG,后又陆续生产了ST-S770ES、ST-S707ES、ST-S333ESA、ST-S333ESJ,到了1995年最后出了SA5ES,实际上这几款机基本电路和333ESG基本一样,采用的荧光显示器一直沿用,主板也能互换,可以说完全是同一等级的机器。

    333系列属于索尼的旗舰机型,具备了高档收音头的功能:CAL录音校准,方便录电台的爱好者校准录音电平;AB天线切换,可以接两条天线;两种RF模式,接收本地强台时采用direct,声音更好,DX接收采用normal,电台接收更稳定;高放部分采用了四级可变电容,双栅极场效应管,信噪比和灵敏度都不错;中放部分的电路比较复杂,使用四只10.7兆陶瓷滤波器和两只UPC1163,之后就是大家熟悉的顶级FM中放芯片LA1235,内部含6级中放,另有波形优化线路,宽窄可选,中频更准确,失真更少,更接近理想状态,在音质和选择性方面有较大的提升;中放后使用了索尼称为WODD的DET鉴频电路(其实就是PLL鉴频),以提高检波准确性;MPX解调电路使用了CXA1064,也就是三洋为索尼定制的LA3450,FM模式有3种选择(立体声,Hi-Blend和单声道);Muting功能,免除弱台的烦扰;自动/手动调台,显示模式选择,以及预存电台。。。。应有尽有!

    电源部分比较强大,使用了一只63V/2200uF的巨型滤波电解,各部分组成电源供电基本独立,从而减少了干扰;日本版的100V机器,变压器是用一个牛罩密封起来的,以及有一个特殊的电路:SST,即超级声音追踪系统电路,但国际版的没有。

    333系列的各机型,因选用的元件不同,声音上会有明显的差异,ST-S333ESA是入门版,ST-S770ES是基础版,ST-S707ES是加强版,ST-S333ESA和ST-S333ESJ甜美温暖,ST-SA5ES层次丰富,以下是各型号的电解电容区别:

ST-S333ESG 主滤波:普通化工电解,音频部分:日本化工,双列CPU
ST-S770ES  主滤波:尼康Nagative Black电解,音频部分:日本化工,双列CPU
ST-S707ES  主滤波:尼康金字Nagative Black音频专用电解,音频部分:ELNA,贴片CPU
ST-S333ESA 主滤波:尼康金字Nagative Black音频专用电解,音频部分:尼康muse,双列CPU
ST-S333ESJ 主滤波:尼康金字Nagative Black音频专用电解,音频部分:尼康muse,贴片CPU
ST-SA5ES   主滤波:ELNA金字音频专用电解,音频部分:ELNA红袍,贴片CPU

ST-SA5ES

ST-SA5ES

ST-S707ES

ST-S707ES

ST-S333ESG

ST-S333ESG

ST-S333ESA

ST-S333ESA

ST-S770ES

ST-S770ES

ST-S333ESJ

ST-S333ESJ

网友(2022-02-24):
1) ST-S333ESG (1989-)

这是S333ESA、S333ESJ、SA5ES的原始型号,这些型号的FM电路配置相同。
如果声音有差异,我只能想到使用的 Chemi-Con 制造商之间的差异。
用我的坏耳朵听,我感觉不到任何不同。此外,使用测量仪器进行的测量也没有发现差异。
因此,我认为对于主要使用FM的人来说,这些模型之间没有区别。
S333ESG主要使用Nippon Chemi-Con的电解电容器。
面板颜色仅为黑色,预设为 A、B 和 C,每个 10 个站 x 3,共 30 个站。
预设内容为(ANT(A/B)、RF Mode(Normal/Direct)、IF BAND、FM MODE、MUTING、频率、BAND)。
MPX_Filter 可以打开/关闭。对于后续模型,MPX_Filter 保持打开。(省略切换继电器)
MPX_Filter 的 ON/OFF 不能预先设定。

2)ST-S333ESA(1991-)

在电路方面与S333ESG没有太大区别。(部分电阻值发生了变化,ESG中易碎部分的延迟等)
我展出的S333ESG在这个ESA应用中也有一些变化。
面板颜色改成了黑色和银色(香槟金)两种颜色,边木有光泽,边角圆润。
Nichicon 的 MUSE 系列(绿色)主要用于 Chemi-Con。
预设为 A 和 B,每个 10 个电台 x 2,总共 20 个电台。而是将电台名称添加到预设内容中。
站名可以设置为英文字符、符号等4个字符。
由于S333ESG只有黑色面板,银色面板适合喜欢的人。

3) ST-S333ESJ (1993-)

为 S333ESA 添加 AM_STEREO 功能。(与ESA的主要区别)
面板颜色为黑色和银色(香槟金),侧木与S333ESA相同。
预设为 A、B、C、D,每个 10 个电台 x 4,总共 40 个电台。站名可以设置为英文字符、符号等4个字符。
(从这个型号开始,控制器 MPU 已改为大容量。)
Nichicon 的 MUSE 系列(绿色)主要用于 Chemi-Con。
MC13022DW用于解调,支持AM Stereo广播,即使是单声道声音也能扩展到高频,
音质完全不同于S333ESA。MC13022DW的电源端电压在12.9V左右,
如果网上这个IC的厂家标准表是正确的,超过了IC的绝对最大额定值12V。
(推荐的工作电压范围描述为 6 到 10V。)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 IC 因此而损坏的情况,但这一点已在 SA5ES 中得到纠正。
我从2021年开始展出的S333ESJ在这里采取了措施。(最近,我注意到了。)为了在 FM/AM 中用立体声(L 和 R 的 2 个信号)切换音频输出, 继电器恢复了,其中有
一个继电器正在用 S333ESG 切换 MPX_Filter 。
这个时候有电路bug吗?SA5ES 也一样。
(Bug ?: FM 本地振荡器 (Local_OSC) 切换到 AM 后仍保持 ON。只能认为是电路中的 bug。有没有实际危害?)
在 S333ESG、ESA 中,AM (MONO) 信号为 FM_Stereo_MPX . - 放入IC内部分配给L和R,通过与FM相同的路径输出。
AM 的频率高于 S333ESG 和 ESA。(取决于添加的立体声解调 IC 的特性。)
但是,IF_Filter 的带宽与 ESG 和 ESA 相同。
对于那些也重视 AM 音质的人。
AM天线为S333ESG、ESA、ESJ通用。

4)ST-SA5ES(1995-)

  FM在电路方面与S333ESJ相同。预设关系同S333ESJ。
AM Front_End 已更改为小型低压产品。干扰消除能力似乎比ESG-ESJ弱。
(RF 和本地跟踪无法调整)
AM IF 通带已更改为比 ESJ 更宽的频带。高频范围比 S333ESJ 进一步扩展。
(IF_Filter 6dB Bandwidth ESG, ESA, ESJ: Typ. ± 5kHz, SA5ES: Typ. ± 12kHz)
高频增长的顺序是 ESG = ESA <ESJ <SA5ES。
IF_Filter的带宽似乎有点太宽了,但如果没有近距离干扰或海外广播的干扰,它会是一个生动逼真的声音。
对于那些也重视 AM 音质的人。
不能使用 ESG 到 ESJ 的 AM 天线。有必要使用专用的。
Chemi-Con主要使用Elna的STARGET系列(红色)。
面板颜色有黑色和银色(香槟金)两种,取消了侧木,变成了铝制侧板。
CFL 显示板可能已降级。(电流消耗也很低。)
我从未见过任何 CFL 显示器因 ESG 劣化,但其中许多已因 SA5ES 的年龄而劣化。

5) 常用项目

ESG、ESA 遥控器:RM-J300、ESJ、SA5ES:RM-J301
RM-J300 和 RM-J301 之间似乎没有功能差异。
RM-J301是否兼容AM-Stereo,“AM”是否只是添加到按钮上方的丝印上以切换立体声模式
?即使使用 RM-J300,也可以切换 AM Stereo_Mode。

网友(2022-12-08):
各位大侠,ST-S333ESA 怎么改国频呢?

网友(2019-11-06):
SONY的产品大气、庄重、尊贵,无论什么型号电器都是至尊典范,确实令人喜欢!

网友:
真精美啊

网友:
学习了  偶的333esx 属于哪种级别?

网友(2022-12-08):
看起来不错,声音怎么样

网友A:
1231与1235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1与1235有什么区别

芯片比较参考官方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比较参考官方资料

你手上还有几台索尼高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上还有几台索尼高端机?

5000手调,88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