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请问这是?

楼主(2019-11-02):
如图,望解释。谢谢。

网友:
这是发电机启动控制箱,面板上有输出插座,启动开关等,

网友A:
当年发射东方红卫星的时候!好像用的就是这样的机子!  看这个链接的视频   里面有这个机子!http://www.iqiyi.com/w_19ruj3uz75.html

网友:
可能是生产中的控制试验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发射东方红卫星的时候!好像用的就是这样的机子!  看这个链接的视频   里面有这个机子!http://www.iq ...

只看到两个表的外观一样

网友:
好像以前生产线上的某工位产品测量台

网友:
应该是某个单位自己做的实用物件,不是生产的。

网友:
这是DIY的交流220V稳压电源吧?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仔细观察还真有点DIY的意思。

网友:
看面板的螺钉孔和边缘划出的装饰线,就是手工DIY的调压电源,两块电压表分别指示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所以中间那个调压扭不用刻度,只要扭到输出表显示到需要电压即可,里面则是抽头自藕变压器,下面备用几种类型插座1⃣️适应不同到插头。

网友:
这东西有历史了

网友:
小配电盘,60-70年代的东西。作用和现在的插排相同,带电压指示。带独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