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206

楼主(2019-11-02):
这段时间闲着无事,清理杂屋间时把存放了的206唱机请出来了怀旧,因有很多塑料唱片,但是无法听下去,原因是电机的隆隆生、严重的沙豆声、很不入耳。所以来一次升级改造、又可听单声道、又可听立体声,达到了预期效果。下面用图文分享:
把盘打理后喷上漆防锈
唱臂改造上下双平面轴承,使臂转轴灵活
调节好臂的水平
用原电机调速转换的孔安装重新配置的直流电机。先作固定板
安上消震弹簧
安上转动带,再装上电机罩
设计后面板
把唱臂线换成立体声四根线,两声道的负极线相并
下面作立体声转换头,用直径14mm亚克力圆棒改制母头。
校看臂杆水平,就可开唱了。

网友:
206改装精品,赞一个!
就音效来说,差距还有,电机的负载能力和响应速度,唱臂动平衡也要研究,不然针压也会影响很多……

网友A:
响是响了听起来不舒服,又回到以前玩模拟时代因机器不佳而产生跑调声音。录音机电机功率太小还有皮带精度都影响电唱盘的抖晃度这个重要指标,有机会找一个录像机主导轴无感霍尔电机或者废弃磁盘硬盘电机做个直驱也许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是响了听起来不舒服,又回到以前玩模拟时代因机器不佳而产生跑调声音。录音机电机功率太小还有皮带精度都 ...

你要的指标都已达标

网友B:
这个75转的唱片放上去只有几分钟?我感觉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75转的唱片放上去只有几分钟?我感觉不是很好

这是33转的现代唱片。75转速不常用了。没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大点的无刷马达(如光驱上的);

没必要,200的轻盘足足有余。转速非常稳。

网友:
好佩服动手能力。

网友D:
很有点意思,估计206设计者看了会哭

略有瑕疵,不说不仗义
唱头换了留用原唱臂用立体声唱片需要
加配重 加配重 加配重

网友E:
听了楼主发的视频,声音没的说!但感觉转速慢了!节奏跟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点意思,估计206设计者看了会哭

略有瑕疵,不说不仗义

配重是调针压的,206臂里面有调配重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了楼主发的视频,声音没的说!但感觉转速慢了!节奏跟不上啊!!

转速非常准,降央卓玛的歌显男声喉、听起来显慢。另外慢了吐词就不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配重是调针压的,206臂里面有调配重的弹簧。

206唱机是普及型四速唱机,大中小号唱片全部兼容。
压电唱头输出直给拾音机接口,让收音机接近满功率输出
根本不需要考虑针压的问题,更不考虑频响
唱臂那个小弹簧很少起配重作用,主要控制是循迹。

密纹立体声唱片的播放是挺繁杂的一套系统。
单就针压问题就专门的计量装置。简单说
轻了飘踩不着地,重了没高音少细节,毁唱片唱头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6唱机是普及型四速唱机,大中小号唱片全部兼容。
压电唱头输出直给拾音机接口,让收音机接近满功率输 ...

请教一下,单就针压问题就专门的计量装置,是什么装置,有实物图吗?

网友:
应该就叫针压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单就针压问题就专门的计量装置,是什么装置,有实物图吗?

实物图真的没有,但
唱臂支架后端可参照标准唱机唱臂加个针压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物图真的没有,但
唱臂支架后端可参照标准唱机唱臂加个针压调节

标准唱机唱臂加个针压调节,有实物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准唱机唱臂加个针压调节,有实物图?

您的206唱机改的已经不错了。
以您的能力,找个日本老音响唱机看看唱臂结构后
再稍作改造不是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非常准,降央卓玛的歌显男声喉、听起来显慢。另外慢了吐词就不清了

建议你还是找降央的这首<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CD或在网上听听比较后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206唱机改的已经不错了。
以您的能力,找个日本老音响唱机看看唱臂结构后
再稍作改造不是难题。

行,按照你的提议加个配重、双向选择

楼主:
北京6N1 友的建议,加了个配重。因弹簧调节只能达到4克多,加的唱头参数是3克左右,双管齐下调节达到指定参数。

网友F:
喜欢这种改进。只要不是纯收藏的,电机的振动原本很小,但橡胶靠轮多老化,机械声音肯定比出厂年代大多了。楼主的电机是额外加调速电路吗?能说下哪买的买哪类的吗?

网友F:
对了,楼主做过那么好的直线唱臂的,还听20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这种改进。只要不是纯收藏的,电机的振动原本很小,但橡胶靠轮多老化,机械声音肯定比出厂年代大多了。 ...

电机本身有内置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这种改进。只要不是纯收藏的,电机的振动原本很小,但橡胶靠轮多老化,机械声音肯定比出厂年代大多了。 ...

网上有卖电唱机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6N1 友的建议,加了个配重。因弹簧调节只能达到4克多,加的唱头参数是3克左右,双管齐下调节达到指定参 ...

主伤是唱盘是冲压品,无法完成端面象铸铝盘那样;末级处理工序为端面用车床车平及转动时之【动态平衡】

重心/纠纺率调校基于此,网友听成是变慢.其实质比慢更严重

主伤还有 ; 唱臂是塑料.并且不是园型,太多自振杂声振出.

唱头宝石唱针磷铜片设计原则性错误,去掉了低音,中频有巨大凸峰,如亍上宣传卫生的呼叫铁筒般声音〔指与

HiFi唱头对比时的感觉〕与乐器原声对比声硬/实;如电子琴仿声一般感觉,我对206夹持针的磷铜片作改革;

改成另一国产转180度选33/78那种唱头磷铜片型状/厚度,声音马上与进口天价唱头音品贴近

机壳质量〔在地球上表现为重量〕/硬度不够,但机脚的消振都亦不够,这几项都无法便唱头拾得高动态/低噪声

高传真讯号.

206DIY于此,已超100分.没可再有提高方向,因206设计之落后,硬伤之不可改性.不值得再玩,题目应改为 ; 玩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楼主做过那么好的直线唱臂的,还听206?

有时听一听单声道老唱片、也是一种情怀!